问一下各位,旁路电压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1-06-02):
这个旁路电压控制是怎么回事啊,有啥作用呢?

网友A:
“旁路”就是并联一个通道的意思。电子电路中,一般是将一个电容与电阻并联,将电阻上的交流电压成份进行“短路”--提供一个交流通道,称为旁路电容,它对电阻上的直流电压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