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路请教,谢谢.....急急....

楼主(2011-06-02):
请教下各位大侠,电路中R10和C3的作用是什么?好像实际中不用也可以?谁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吸收电路

网友B:
吸收变压器T1初级两半之间漏感在开关管关断时产生的电压尖峰。

网友C:
学习了,最近也在关注开关电源

网友D:
可否理解为缓冲电路

网友E:
吸收缓冲电路,用来防次级关断时,反向电压叠加到开关管上给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