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复位电路

楼主(2011-06-02):
这个电路怎样理解?

网友A:
图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按键脉冲复位。

楼主:
能不能详细解释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B:
上电复位:开关没按下,通电后C1充电,复位。
按键复位:如上,R1没啥用。

网友C:
刚上电的一瞬间RESET变成高电平,然后通过电容放电,又变成低;
工作中的时候RESET是低电平,按键按下后RESET瞬间变成高电平,然后又通过电容放电,又变成低。
这样就实现上电复位以及按键复位功能。

网友D:
怎么搞了这么复杂的一个复位电路啊?

网友E:
R1不是在s1松开时给C2提供放电回路的么

网友F:
狗屁电路,害人子弟。
11UF电容瞬间短路,按键很容易坏的。

网友G:
主要是根据电容上电瞬间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OV,随后充电慢慢RESET变高

网友H:
[狗屁电路,害人子弟。11UF电容瞬间短路,按键很容易坏的。/url]

你不能理解就算了,还骂人?
电容瞬间都是短路的,但是有1K的电阻,按键怎么会坏?
R1是按键松开后放电用的,如果C2上的电荷不放完,Reset是不可靠的
按键按下Reset pin的电压等于Vcc-Vc2,如果此值不够高则不会形成有效Reset信号,所以只有C2上的电荷放空了才最好。

网友I:
这电路... 本来就该骂。

网友J:
如果记的没错的话,51单片机复位需要2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信号,上电时reset端突然变高,然后慢慢变低,个人觉得电容的作用就是为了一个延时,已达到复位对时间上要求。

网友K:
这电路... 本来就该骂。
引用 网友I:

同意。

网友H:
电路设计不是最优的,但也不是因为电容短路按键损坏吧,至少这个电路功能上还是实现了,也不见得有多差,最多是多用了个电容而已

网友F:
回复 网友H:

你不懂什么叫瞬间短路。
你不懂电路,就不要不让人家骂了。
我骂这个电路,是为了大家好。

网友H:
你不懂什么叫瞬间短路。

你懂电路吗?电容瞬间短路,电流一样受限流电阻限制,电流能有多大?你计算给我看看,怎么个损坏按键?即使是真的短路没有限流,任何一个器件损坏都跟大电流流过的时间有关,不是你一拍脑袋它就损坏了吧

网友F:
我肯定比你懂了。你技术差,脾气更差。
当开关断开时,C1电压是VCC,C2电压是0V。
当开关闭合瞬间,C1/C2会有大电流的。
还要我教你吗?

这个电路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复位脚的瞬间电压会大于VCC,和C1/C2等的内阻有关。

网友H:
我并没有说这个电路设计得好(毕竟这个电路肯定是可以用的),但也不认为会损坏按键,22uF的电容能有多大电流,你也知道电容有内阻,那就是说充电电流不可能无限大,再说按键这种机械的东西,为什么会损坏,你能否给个多大电流会损坏?22uF的电容短路会产生多大的电流能导致其损坏?

我技术是差,但不骂人,呵呵,也没见过maychang大师他们骂人,即便是最简单的问题哦

网友H:
C1在关断的时候是充满的,充满了说明C1是断开的,怎么能跟C2形成回路呢?

网友H:
上面的说法更正,发的太急,C1瞬间是通过按键放电,对C2充电

网友F:
我没有骂人,也没有骂你,只是说这个电路设计实在是差。
按键瞬间产生大电流,复位脚可能有异常高电压。
相信你开始根本不懂这个电路的缺点,就以为我随便骂人。
你没有见过按键坏,就不能表明这个就是正确的,好质量是设计出来的。
正常设计,R1不要,C2改为小电阻,又省钱又可靠。

坏还是不坏,不要估计,避免大电流高电压是设计时优先考虑的。
人家外国公司,一个充电电路,不光测试常态的电流,还测试瞬间电流,看看是否超过管子的极限。

搞技术的人,总是不服气的。
假如我认为自己错了,就很干脆地承认。

网友H:
我承认最开始没有考虑到C1对C2放电问题,也知道这个电路不是很好的设计,只是对损坏开关持有异议,毕竟22uF的电量非常有限

如果你一开始就这么详细地解答才是对初学者的帮助,我想你是太牛了,从来没有跟人争论过技术方面的问题,动不动就说别人不懂电路,对我们这些菜鸟打击也太大了吧

网友F:
抱歉了!
这些按钮开关很容易坏的,如果是复位键,关系倒不大,除非这个按键经常使用。
我的设计理念就是,凡是开关上并联电容大于104的,一般都串联小电阻,即可以延长开关寿命,也可以抗干扰。如果并联了UF级别的,肯定要加限流保护了。
实际产品中,按钮开关的故障最多。
市场上的电子蚊拍,按钮开关直接控制电源,寿命都不长的。

网友L:
个人感觉搞技术的人大多是都是呈能的,,你得顺着点,,,要见怪莫怪....只要是善意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