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SPI采样出现如下的现象,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2011-06-02):
在AD采样过程中,使用的4M的SPI时钟,在采样过程中会偶然出现图示情况,不知为何?麻烦各位朋友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
图中的毛刺不知道为何出现的?

楼主:
急切等待大家分析。。。

网友A:
这点毛刺应该不会影响数据的正确性的,难道你采样的数据不正确吗?

网友B:
4楼说的好

楼主:
但是这样会影响别人对数据的可靠性的怀疑啊。

网友C:
使用者还会用示波器看你的波形吗?不影响接收数据就可以了,看看电源上的干扰,找找规律再想办法解决啦

网友D:
这是数据的波形还是时钟的?

网友E:
这点毛刺应该不会影响数据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