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7驱动7" TFT-LCD

楼主(2011-06-02):
请问7“  TFT ,分辨率:800 * 600,24位彩屏有哪款ARM 7带LCD控制器能驱动?
谢谢!!!

网友A:
随便找个ARM9即可

楼主:
谢谢!
我想看看有没有ARM 7能驱动的?

网友B:
我记得我上次回答过您相关问题,。
ARM9,可以驱动800&480的屏。
24位有点难,16位一般都是。
我们有板子,at91sam9g10的,266Mhz

网友C:
arm7的话,外置。arm9太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D:
LPC2478理论上行,实际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E:
我用LPC2478接过800*480的,显示图片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动态的就不要要求太高了,呵呵

网友F:
楼上:800*480是16位色还是24位的

网友G(2011-08-02):
跪求lpc2478液晶驱动程序,我也是用的800*480,但是我后面用差分跟LCD连接的,遇到困难了

网友B:
LPC1788估计可行,。
现在已经开始有板子了,

网友H:
LPC2478不好,刷屏太慢。老周还死捂资料不放,NXP的资料还不全。太坑人了

网友I:
请问,
你说的外置是什么方案,能不能告诉我具体芯片,谢谢

5# wangkj

网友C:
epm240/570 a3p030/060 +sram 方案。难度一般,有开源的。
或者用sdram,这个难度太大。

网友C:
epson有专用的驱动芯片,台湾也有,价格比 fpga/cpld要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