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调试的怪事,用jlink下载之前必须要用串口isp擦除才行

楼主(2011-06-02):
用jlink调试,无法下载,提示flash timeout,必须先用isp做一次全片擦除,然后再用jlink,可以正常下载,我用isp读取看了一下,根本就没有保护,但是jlink就是无法擦除,换了个cpu,还是这样.

网友A:
因为你的程序中还有某些部分没有停下来,干扰了JLink的下载操作。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我用的两线方式,我的硬件设计中没有复用调试口

楼主:
我找了另外一个也是用到stm32f101的板子,在这个板子上下载没有任何问题,简直搞不懂了

网友B:
你还是把复位脚连接起来,有点用处

网友C:
启动方式设置成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