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1-06-02):
-------------------------------程序---------------------------------------
module mod6_cnt(clk,rst_n,cnt_out);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_put[5:0] cnt_out;
reg[5:0] cnt_ou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1'b0)
        cnt_out<=5'd0;
else
   if (cnt_out==6'd49)
         cnt_out<=6'd0;
       else
         cnt_out<=cnt_out+1;
end

endmodule
----------------------------------程序结束---------------------------------
此程序计数到五十之后,寄存器 清零,重新开始计数,现在我想在计数“五十”之后用同一个计数器计数“六十”,记完之后重新计数“七十”这样一直下去,就是给寄存器
“cnt_out"重置计数模数,应该怎样实现???

网友A:
重新开始计数

网友B(2011-07-09):
再申请二个bit的reg,记住当前是模50,模60,模70。的三个状态。可以用case 表达。

网友C:
用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