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6-02):
这个放大电路的 功率输出级的MOS管怎么替换成 三极管啊?

楼主:
这个电路是09年G题的

网友A:
好熟悉啊,记得当年为了找出不失真时的最大功率输出,调的那个郁闷啦!

网友A:
可以尝试用对管三极管 S8050 S8550代替试一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用对管 替代。可是上电之后 功率一直掉、。   - -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可以不可以把你们的论文 给我们参照下啊。  网上找的 好多问题 - -

网友B:
尝试用功率比较大的NPN和PNP三极管做组合三极管当MOS管替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  换了。 原来是我之前的电路接错了点。  我换了 行了 ,在仿真里。但是实际还不知道 ,等元件到了,就知道了,  不知道仿真和实际差多少

网友C:
一个电压驱动,一个电流驱动?
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啊。 我们没学MOS管  只学了三极管。 电路是网上找的。 就是不能替代啦?  那可以不可以用个电路替代啊

网友D:
MOS管是电压驱动的,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该电路换用三极管的时候,为了给三极管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R10和R9需要减小。

网友E(2011-07-22):
下面的电路图可以教你怎么替换,输出高保真: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说来可惜了,当年的资料是另一个同学整理的,我这没有文档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