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的电路。

楼主:
#include <AT89C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44,0xD7,0x1C,0x15,0x87,
                               0x25,0x24,0x57,0x04,0x05};
unsigned char dispbuf[8]={0,0,0,0,0,0,10,10};
unsigned char temp[8];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T0count;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unsigned int delay_count=0;

bit flag;
unsigned long x;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MOD=0x15;
  TH0=0;
  TL0=0;
  TH1=(65536-5000)/256;
  TL1=(65536-5000)%256;
  TR1=1;
  TR0=1;
  ET0=1;
  ET1=1;
  EA=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x=T0count*65536+TH0*256+TL0;
         for(i=0;i<8;i++)
           {
             temp=0;
           }
         i=0;
         while(x/10)
           {
             temp=x%10;
             x=x/10;
             i++;
           }
         temp=x;
         for(i=0;i<6;i++)
           {
         dispbuf=temp;
           }
         timecount=0;
         T0count=0;
         TH0=0;
         TL0=0;
         TR0=1;
       }
    delay_count++;
   if(delay_count>=100)
  {
     delay_count=0;
     P0=0xff;
     P2=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0=dispbit[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6)
    {
      dispcount=0;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0count++;(脉冲计数溢出)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5000)/256;
  TL1=(65536-5000)%256;
  timecount++;
  if(timecount>=20)
    {
      TR0=0;
      timecount=0;
      flag=1;
    }
本人大一,做出不易
第一次做的。请各位高手指教,并且提出修改意见。
基于LM331和单片机的电压测量 通过单片机输出显示频率,之后算出输入电压。

LM331  (12.21 KB )

基于LM331和单片机的电压测量 通过单片机输出显示频率,之后算出输入电压

基于LM331和单片机的电压测量 通过单片机输出显示频率,之后算出输入电压

楼主(2011-06-02):
为啥没人来评论一下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呃,这个不叫电路,叫……仿真

楼主:
来的 ,就给点意见!以便 以后的发展

网友B:
可以啊,比我第一次要强

网友C:
已经很好很强大了,我大一时除了会在LED两端加块电池点亮它之外啥都不会了(其实在小学时就应该已经会了)

针对此电路建议:
1:数码管com端最好加个三极管
2:电路最好画完整,例如+(-)12V是怎么来的,单片机5V是怎么来的啊

说心里话,你真的已经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心里由衷的感谢啊!!
需要的就是您这种的能给我提供意见的回复!

网友D:
不错,还知道用VF转换

网友E:
俺现在也不会编程,悲剧

楼主: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unsigned char dispbuf[8]={0,0,0,0,0,0,10,10};
unsigned char temp[8];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T0count;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bit flag;
unsigned long x;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MOD=0x15;

TH0=0;

TL0=0;

TH1=(65536-
5000)/256;

TL1=(65536-
5000)%256;

TR1=1;

TR0=1;

ET0=1;

ET1=1;

EA=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x=T0count*65536+TH0*256+TL0;

for(i=0;i<8;i++)

{

temp=0;

}

i=0;

while(x/10)

{

temp=x%10;

x=x/10;

i++;

}

temp=x;

for(i=0;i<6;i++)

{

dispbuf=temp;

}

timecount=0;

T0count=0;

TH0=0;

TL0=0;

TR0=1;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0count++;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
5000)/256;

TL1=(65536-5000)%256;

timecount++;

if(timecount==
200)

{

TR0=0;

timecount=0;

flag=1;

}
P2=0xff;

P0=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
程序搞出来,高频严重失真,为什么??求解答!!!!!

网友F:
不对仿真的东西发表意见。
仿真大部分不适合实际产品的要求。

楼主:
的确,今天连了一下实际电路。真是差的多了啊

网友G:
楼主加油
蛮好的
不懂VF转化的原理!
google后再来回帖!
比我强多了!虽然我09年已经毕业了,两年了啊嘿嘿,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