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DDR3 在PCB布板对走线有哪些要求

楼主(2011-06-02):
印像中一直记得DDR走线有要求要等长
但是不记得为什么,是因为要保待时延一致,还是也跟阻抗匹配有关联
最近多看了一些板子,DDR走线长度都差异很大,就不太明白了,DDR在布板方面具体是有哪些要求,很诚恳地请教,谢谢了

楼主:
自已顶呀,请多多指教 !

楼主:
有人吗?有人吗?

网友A:
等长只是为了调整时延一致
等长和阻抗匹配没有关系

DDR信号比较高速,高速最根本的表现是上升沿(或下降沿)陡峭,虽然高速和频率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频率越高,留给每个高低电平保持的时间就越短,也就意味着沿必须越陡才能有效维持状态时间

如此短的状态维持时间,时延不一致到一定程度就易引发时序问题 A电平快消失了,与之相关联动作的B电平还没到达,这样就乱套了

网友B:
等长主要是为了延时
通过仿真可以知道长度对阻抗的影响不大,阻抗的主要影响是线宽,所在信号层到地层距离,铜箔厚度等

楼主:
谢谢,楼上,还有就是第二个图DDR线长差异很大,不要求时延一致了?

网友A:
并不要求所有线都等长   时序相关的一组等长就行

网友B:
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一般ddr布线的时候,都会考虑时延的,要有一定的保持时间,走线长度尽量短,可以以时钟线作为参考线。如果是allegro画的,可以做一下后仿真,看信号延时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上面两个图是我最近看到的两个板子,第一个图,DDR3所有线长全是46mil,第二个DDR3线长相差几十甚致上百mil

网友B:
那你看第二个里面都是哪些线差了上百mil的? 通常是数据线和时钟线等长,控制线和地址线等长~而且不要比时钟线短~ 公差有一定范围的  在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你可以查查看~~

楼主:
可是图二中16条数据线间也不等长,最大差4mm

网友C:
最好能控制在 1-1.5MM内,   计算好信号的阻抗 。

楼主:
图二的这块板子DDR部分根本就是使主IC与DDR的线长尽量短,而没有考虑线与线之间要不要控制等长

楼主:
详细的线长

网友D:
不等长也很有可能是没问题的。但是总归是不太好的。

我们有块板子就是给搞了不等长的,结果有些板子运行起来了没问题,但是有几块老是运行了半天挂掉。猜有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B:
最好做线长约束~尤其是跑高速~~不然调不通就痛苦了~~~~~前段时间刚画了个带ddr2的板子 大概跑到200m,做了等长和阻抗匹配,用仿真看了200m下还行。 目前还没开始调 后面调了再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E:
最好是等长,如果时钟频率不超过200M,线长差几mm,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2011-10-13):
第一次要布DDR了,学习学习!

网友G:
DDR2和DDR3使用的拓扑结构不一样。
信号分为:时钟组、地址/命令组、控制组、数据组
每8位数据和相应的DQM、DQS、DQS#为一个数据组,数据组组内等长,不同组之间允许有一定范围的偏差。
对DDR2,时钟、地址/命令、控制组呈T形走线。
对DDR3,时钟、地址/命令、控制组呈菊花链走线。
长度要满足一定的关系,使用到的处理器应该会有相关文档说明。

网友G:
走线算长度应该算上处理器核心到管脚的长度加上处理器引脚出来到内存芯片引脚的长度。

网友H(2013-11-03):
学习了,看起来好复杂。马上要弄ddr了,心里好没底。
现在处理器都是1.6g了,ddr3布线更难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