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有没有1.2V的?有何代替品?

楼主(2011-06-02):
  NS的LM1117系列低压差稳压集成有没有1.2V的型号?官方规格书最低电压都是1.8V。  AMS1117和AS1117有1.2V吗?性能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A(2012-01-17):
回复 楼主:
找SE1122代替,1.2V输出。

网友B:
可调的最低可达到1.25V

网友C:
1.25V是基准电压了!!!多找找应该有很多!!!

网友D:
LM1117系列中的可调的(LM1117-ADJ),可以输出1.25V。

网友E:
可调的可以输出1.25V,要求不严的话,可以考虑的

网友F:
1.2V的LDO 你要电流多大的?給你个100mA的型号:
R1118N121D-TR-F
RP109N121B

网友G:
有,LM1117-1.2,我前一块板子都用过了

网友G:
SOT23封装的

网友H:
有的,BM1122就是标准1.2V的,1A的,SOT223封装,正大量出货,有需要我可以给样品测试,性能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