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5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6-02):
如用外部参考电压,
1.最大能多大呢?
2.能否用VDDR提供的2.7V?
3.有效分辨率能到18bit么?

网友A:
1.最大能多大呢?
04V~1.6V
2.能否用VDDR提供的2.7V?
不可以,太大了。不过内部的参考电压就是VDDR 分压出来的
3.有效分辨率能到18bit么?
不能,只有做软件滤波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