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率表

楼主(2011-06-02):
哪位大侠告诉我功率表的功率因素是怎么算的?
功率因素是有用功除以总功,这里有用功是指什么功?

楼主:
有用功是负载消耗的电功还是功率表自身所做的功?

网友A:
功率因数的定义,不是“有用功除以总功”,是有功功率除以视在功率。

网友A:
功率表不能测量功率因数。

楼主:
maychang老师,假设功率表的功率因素是0.2表示什么意思呢?是负载功率除以,负载功率和功率表消耗的功率之和么?

网友A:
“假设功率表的功率因素是0.2表示什么意思呢”
不能这样假设,功率表显示(指示)的是功率,不是功率因数。

楼主:
maychang老师,这是试卷上我遇到的一个题目,一个功率因素为0.2的功率表,其电压量限为300v,电流量限为2A,用它来测量额定“220v,1A”的负载时,电表指针指在满刻度的三分之二处,问该负载的功率为多少瓦,和该负载的功率因素.我不理解功率因素为0.2的表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一个功率因素为0.2的功率表”
我也不理解。
功率表测量的是功率,有有功功率表,也有无功功率表,理论上还可以有视在功率表。但功率表本身并没有功率因数这一说。

网友B:
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

楼主:
分开来我都能分清楚,就是合在一起不知道,功率表的功率因素是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