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说我数据类型不匹配,为啥?帮忙看看...........

楼主(2011-06-02):
写个函数 sendChar(unsigned char * addr){
       unsigned char *ptr = addr;

        while ((*ptr) != '\0' ) {
                    ......................
                    .......................
        }

.........................................
.........................................
}

然后应用  sendchar(" nihao, baby!!! \n")

有警告说是 type mismatch (ptrs to signed/unsigned)

这时候我把上面程序中的unsigned char 改成 char 结果还是有警告

大家说这是咋的了?

网友A:
" nihao, baby!!! \n" 是一个字符串常量
这个警告 可以忽视

网友B:
应该是编译器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要怎么办 才能消除这个警告?

网友C:
没错。函数调用大小写错了吧

void  sendChar( char * addr) {
        char *ptr = addr;

        while ((*ptr) != '\0' ) {

        }
}

void main()
{

     sendchar( " nihao, baby!!! \n");     // \n 是多余的?

  while(1);
}

//

网友D:
代码与故障现象根本就不符合,请楼主亲自把你自己发的代码编译了才来问问题。

网友E:
unsigned char *
与const char *
不是一个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笔误  这是个演示例子

楼主:
代码与故障现象根本就不符合,请楼主亲自把你自己发的代码编译了才来问问题。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对! 确实不符合!

我又弄了一下 还是编译的这个程序 却显示的是另一个程序的警告!

所以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2012-06-19):
需要用const修饰参数
同一类型,非const赋值给const是合法的,因为条件变的更严格
而反过来则是非法的,因为放松了限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