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经常这样用C语言么?

楼主(2011-06-02):
比如写个函数叫 fun

void fun (void) {
            INT8U i = 0;
            i++;
            ............
            if (TRUE) {
        static INT8U J = 0;
        J++;
        .......
     }
            if (TRUE) {
        static INT8U K = 0;
        K++;
        .......
     }
}

就是说为了让变量定义的地方离变量使用的地方隔得更近,于是用
if (1) {
     定义变量;
     使用变量;
}

大家经常这样用么?

网友A:
单片机中 用得比较少

网友B:
void fun (void) {
            INT8U i = 0;

            i++;

            ............
        static INT8U J = 0;
        J++;

        .......
        static INT8U K = 0;
        K++;
        .......
}
这样不是更好吗,搞不懂为什么要加if(TRUE),适当的空行即可

网友C:
还是看变量的作用域而定吧

网友D:
有大括号就行了 不需要搞个if(TRUE)出来

网友E:
回复 楼主:

C++写比较长的函数时,是这样用的。

嵌入式的C,一般不这样写。有些编译器甚至不支持这样的写法。

网友F:
if(TRUE)的风格头一次看到……

要通过标记来控制代码段运行应该用以下这种:
if(true == bRun)
{
}

要实现编译控制则是这种:
#ifdef ___FUN1
     asdf
     asdf
     ……
#endif

网友G:
编译器允许的话,一般都这样子写

网友H:
木有用过,一般一个函数一屏可以显示完。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是个创意 ~

网友I:
估计编译不会通过,好像所有的申明都要放在函数执行语句的前面!

网友J:
不同的标准而已。

网友K:
估计很多编译器都不会通过吧。
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L:
{int 不用静态....}

网友M:
C早期的标准是不支持这样做的,这是C++的用法。C99好像是补充了这个。你可以找份规范看看。其实几乎所有编译器都对标准有所扩展或者对最新标准支持不完整,仔细看工具的编译器手册是很有必要的。

刚才没看仔细,如果是静态变量,可能不能这么用。

楼主:
如果编译器支持 从程序的可读性来说  这样写更好!!

我反正用keil C51  V8.18 这样弄没出过问题  不过以后会不会出问题就不清楚了

网友N:
从来没这样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