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接两个片外sram片选怎么接

楼主:
大家好:
    我想接两个片外sram(不要问为什么接两个,肯定有原因必须接2片)。片选分别用NE1、NE2。起始地址定义分别为0x60000000、0x70000000.使用NE1的sram没有任何问题。NE2的程序一执行就到HardFaultException异常中断。回头又看了一下手册,其中提到
“存储块1用于访问最多4个NOR闪存或PSRAM存储设备。这个存储区被划分为4个NOR/PSRAM区并有4个专用的片选。”
“HADDR[27:26]位用于选择四个存储块之一:”
我越看越糊涂,HADDR[]是什么?片选到底怎么接?起始地址又是什么呢?
我把NE2的起始地址又定义为0x64000000也不行,同样到异常中断。有没有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2011-06-02):
HADDR是内部AHB地址线,手册中有说明。

你的问题应该是其它某种原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B(2011-08-30):
SRAM PSRAM,有机会沟通下 QQ:11884452

网友C:
占个位置,看解答

网友D:
给力

STM32+2b 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