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程序烧录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2):
(无正文)

楼主:
自己占个沙发

网友A:
1. 已贴MCU
    把PCB板放在下面,把弹簧针床装在可上下翻转的合页上,合下时,探针对准相应的烧录脚焊盘就可进行烧录了.
2. 未贴MCU
    用弹性测试夹直接上烧录器烧录

网友B:
楼主这样的情况必须使用支持ISP或IAP的MCU,可以用3楼的方法,也可预留一个编程插座。

楼主:
3# tyw t叔,弹簧针床长什么样?

楼主:
4# chunyang :handshake ,我看到有人用Jtag接口烧录程序,Jtag也属于ISP或IAP中的一种?

网友B:
4# chunyang  :handshake ,我看到有人用Jtag接口烧录程序,Jtag也属于ISP或IAP中的一种?
引用 楼主:

不能这么说,二者概念不同,JTAG接口主要用于调试,同时支持ISP或IAP。

楼主:
8# tyw t叔,你的回复太给力了,谢谢

楼主:
启奏版主,t叔8楼的贴子很给力,恳请酷之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前辈的回复,结贴散分:)

网友C:
这些都是有空间给你留孔吧,那如果没空间剩下,就只有焊接一个MCU的空间,那是不是只有在烧录座烧写好再焊接?

网友A:
是的拉,现在有些mcu代理商可以代客户烧录,找这样的供货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板子下线后的测试,也还是需要一些空间安排测试点的,再挤也要有,有测试点的话,烧录点多半也差不多有了.哈哈,看着办吧.

网友D(2013-01-23):
好多种方法:1、在线烧录;2、离线烧录。。。。你看看吧。

网友E:
量多的话可以要求mcu厂家出厂烧录好啊

网友F(2013-05-31):
8楼强大,学习了

网友G:
T叔给力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