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单的激光二极管驱动电路

楼主(2011-06-02):
如题,要求只要能让激光二极管不坏就行,另外,亮度要足够照到十米。我手里的激光二极管是5mW的。已经老化了好几个了,还是没找到解决方法呀,求各位大侠帮忙了

网友A:
180K矩形波

网友B:
串电阻最简单。

网友C:
我做过 激光LD驱动, 有需求可以找我做。

QQ:717448756

mail:zhcool_521@126.com

网友:
做个恒流驱动电路。

网友D:
用很尖的尖峰脉冲驱动最好。可以用电子开关控制的电容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