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

楼主(2011-06-02):
电力二极管的开通和反向恢复过程中都有个过压,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各位大哥老师们能不能帮俺解释下啊。还有被击穿的二极管,里面的PN结,电子及离子是怎么样的情形啊,可恢复和不可恢复状态里面的情形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所谓过压,通常是电路中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在电流快速变化时产生的,电力系统中因为电压电流数值大,线路长,所以更严重一些。
二极管击穿,不可逆的往往是热损坏。

网友B:
过热将导致二次击穿,这将损坏管子。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原来是二极管的分布电感和电容作怪啊,这样就想的通了,呵呵

楼主:
chunyang老师,二次击穿后二极管是不是表现为不能单向导电呢,半导体会不会因为里面的自由电子多了而变成导体呢,有没有可能像保险丝一样被烧断呢?

网友C:
就是烧融了。

网友B:
谢谢maychang老师,原来是二极管的分布电感和电容作怪啊,这样就想的通了,呵呵
引用 楼主:

楼主所及不是二极管本身的分布参数导致,虽然二极管也存在分布参数,但楼主所言情况是由电力系统中的分布参数导致的,电力系统本身处于高压大电流工作,系统中的分布参数影响明显。

网友B:
chunyang老师,二次击穿后二极管是不是表现为不能单向导电呢,半导体会不会因为里面的自由电子多了而变成导体呢,有没有可能像保险丝一样被烧断呢? ...
引用 楼主:

一次击穿是雪崩击穿,类似于稳压管,反向已经导通,这时因为反向加压很高,于是击穿电流很大,又因二极管的内阻导致发热,进而导致二次击穿烧毁二极管,至于这时是烧断还是熔毁短路很难讲,都可能发生。

网友A:
4楼:
不是指二极管的的分布电感和电容,主要是指电路(电力线路以及其它线路)的分布电感和电容。当然二极管自身的分布电感和电容也在内,不过二极管自身的分布电感和电容起作用并不大。

网友D:
二极管的正向过冲,指电压过冲,是PN结由零偏转正偏时电调制效应的建立,及引线电感对电流的上升,会对回路初始电流产生较大的阻碍;而反向过冲,指电流过冲,缘于少子的撤出过程。当PN结由正偏状态立即转入反偏,恢复期间相当于短路,产生很大的反向电流。

网友D:
想了想,反向过冲不只是电流过冲,因为这个脉冲电流持续的时间很短,少子完全撤出的瞬间,回路的dv/dt也就很大

楼主:
蚂蚁老师,你说的电调制效应是指“电导调制效应即Webster效应”吧,俺搜了下就这个和基区宽度调制效应了。
俺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电调制效应导致电阻减小,致使电流变大,再因为引线电感,产生正向电压过冲。而反向电流过冲,恢复期间相当于短路,不是很理解啊,书上讲普通二极管的时候说过,所有少子参与漂移运动电流也很小的啊,难道因为正偏导致少子变多的缘故?

网友D:
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三极管的电调制效应是作用在基区, 影响发射结注入. 而电力二极管要承受很高的反压, 掺杂浓度比较低, 正向压降比较大, 为了降低正向压降, 便采用较大的电流密度, 载流子注入水平较高. 正是由于正向导通时N区大量的少子集累, 二极管不能立即具备反向阻断的能力,只有等这些少子抽出后才能阻断, 而且, 结电容的充电, 也是反向电流的一部份

楼主:
谢谢蚂蚁老师,俺估计俺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