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傅里叶变换,拉氏变换,z变换的意义

楼主(2011-06-02):
大学里我们学习了傅里叶变换,拉氏变换(模拟),z变换(数字),当时学的时候都是学的怎么计算这些变换,功力不够,也不能将他们的物理意义联系起来考虑,为什么要引入这些变换,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足够积累的前辈才能很到位的分析上来,恳请坛里的前辈多多指教?先谢过

网友A:
re LZ:

你所说的那些个“变换”只是换了个角度来看待同一个对象而已。就信号而言,通常我们所直接感知到的一列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实际表现为某种物理量),但这不是唯一可以描述此信号的视角。换个角度(如频率)来表述同样一个对象也许会更方便且更能突现其本质特性。你所提到的那些“变换”就是这些不同视角间的桥梁,没什么特别神秘的。

如果你的世界存在于频域里面,也许对“调制”、“解调”、“带宽”、“频分”等概念习以为常,但却对“脉宽”、“上升下降沿”、“时序”等概念难以理解。如此,若能换个角度到时域里来,这些将可能变得非常的简单。其实,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信号里,物理世界中的位置空间和动量空间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描述问题的视角,而这两个视角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时频域”关系(严格来说是“空频域”关系)。

从表面上来看,时频域间的变换有多种形式,但基本可分成三个层次:1)拉普拉斯变换——适合于一般函数(或信号)的变换,时频域变换的最一般形式;2)傅立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的变形,同样适应于一般函数;3)傅立叶级数变换——仅适用于周期函数(或信号),这是最为常用的时频域变换,因为实际有用的信号通常是周期性的;4)Z变换——离散化(或数字化)的形式,这是时频域变换在数字化处理时代的必然产物。

总之,不管其形式有多么繁多,此仅为看待问题的两种不同视角间的关系或变换而已。变换不重要,了解分析和处理问题的不同视角才是本质。

本科能听你讲,现在就不用百度搜索这个问题了!真心赞一个

楼主:
只是为了方便计算?

网友B:
杀龙的本事,不满你说,俺都退休了,竟一次也木油拉过,哈哈

网友C:
顶 偶们用的上

网友C:
杀龙的本事,不满你说,俺都退休了,竟一次也木油拉过,哈哈
引用 网友B:

大叔用空可以 拉一拉 ;P

网友D:
这些内容属于数学分析,显然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用分析的眼光来看待事物

楼主:
3# tyw t叔,在看模电基础和数字信号处理的时候还是会遇到拉式变换和z变换,所以很想了解为何会引入这些变换

楼主:
很想知道HWM老师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的:)

网友E:
百度知道上的

    傅里叶变换的实质是将一个信号分离为无穷多多正弦/复指数信号的加成,也就是说,把信号变成正弦信号相加的形式——既然是无穷多个信号相加,那对于非周期信号来说,每个信号的加权应该都是零——但有密度上的差别,你可以对比概率论中的概率密度来思考一下——落到每一个点的概率都是无限小,但这些无限小是有差别的

    所以,傅里叶变换之后,横坐标即为分离出的正弦信号的频率,纵坐标对应的是加权密度

    对于周期信号来说,因为确实可以提取出某些频率的正弦波成分,所以其加权不为零——在幅度谱上,表现为无限大——但这些无限大显然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用冲激函数表示

    已经说过,傅里叶变换是把各种形式的信号用正弦信号表示,因此非正弦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会得到与原信号频率不同的成分——都是原信号频率的整数倍。这些高频信号是用来修饰频率与原信号相同的正弦信号,使之趋近于原信号的。所以说,频谱上频率最低的一个峰(往往是幅度上最高的),就是原信号频率。

    傅里叶变换把信号由时域转为频域,因此把不同频率的信号在时域上拼接起来进行傅里叶变换是没有意义的——实际情况下,我们隔一段时间采集一次信号进行变换,才能体现出信号在频域上随时间的变化。

    我的语言可能比较晦涩,但我已尽我所能向你讲述我的一点理解——真心希望能对你有用。我已经很久没在知道上回答过问题了,之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本人在学习傅里叶变换及拉普拉斯变换的过程中着实受益匪浅——它们几乎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认识。傅里叶变换值得你用心去理解——哪怕苦苦思索几个月也是值得的——我当初也想过:只要会算题就行。但浙大校训“求是”时时刻刻鞭策着我追求对理论的理解——最终经过很痛苦的一番思索才恍然大悟。建议你看一下我们信号与系统课程的教材:化学工业出版社的《信号与系统》,会有所帮助。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有帮助,感谢!!

网友G:
实践出真知,我读书的时候根本不懂,工作后要分析问题了才明白其意义。
多实践吧

网友H:
据我很浅薄的理解。。。
拉屎好像是连续信号分析的
Z变换就是离散的
傅里叶还是很直观的吧。用正弦这个正交函数可以表示其他任何函数

网友I:
好贴 先占个位子

网友J:
软件无线电会用的上

网友K:
大侠就是大侠!  以前看过圈圈对FFT变换做过解释,在未经他允许之前我转发一下!
FFT是离散傅立叶变换的快速算法,可以将一个信号变换到频域。有些信号在时域上是很难看出什么特征的,但是如
果变换到频域之后,就很容易看出特征了。这就是很多信号分析采用FFT变换的原因。另外,FFT可以将一个信号的频谱
提取出来,这在频谱分析方面也是经常用的。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FFT是什么,可以用来做什么,怎么去做,但是却不知道FFT之后的结果是什意思、如何决定要使用
多少点来做FFT。
    现在圈圈就根据实际经验来说说FFT结果的具体物理意义。一个模拟信号,经过ADC采样之后,就变成了数字信号。采样
定理告诉我们,采样频率要大于信号频率的两倍,这些我就不在此罗嗦了。
    采样得到的数字信号,就可以做FFT变换了。N个采样点,经过FFT之后,就可以得到N个点的FFT结果。为了方便进行FFT
运算,通常N取2的整数次方。
    假设采样频率为Fs,信号频率F,采样点数为N。那么FFT之后结果就是一个为N点的复数。每一个点就对应着一个频率
点。这个点的模值,就是该频率值下的幅度特性。具体跟原始信号的幅度有什么关系呢?假设原始信号的峰值为A,那么FFT
的结果的每个点(除了第一个点直流分量之外)的模值就是A的N/2倍。而第一个点就是直流分量,它的模值就是直流分量
的N倍。而每个点的相位呢,就是在该频率下的信号的相位。第一个点表示直流分量(即0Hz),而最后一个点N的再下一个
点(实际上这个点是不存在的,这里是假设的第N+1个点,也可以看做是将第一个点分做两半分,另一半移到最后)则表示
采样频率Fs,这中间被N-1个点平均分成N等份,每个点的频率依次增加。例如某点n所表示的频率为:Fn=(n-1)*Fs/N。
由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Fn所能分辨到频率为为Fs/N,如果采样频率Fs为1024Hz,采样点数为1024点,则可以分辨到1Hz。
1024Hz的采样率采样1024点,刚好是1秒,也就是说,采样1秒时间的信号并做FFT,则结果可以分析到1Hz,如果采样2秒时
间的信号并做FFT,则结果可以分析到0.5Hz。如果要提高频率分辨力,则必须增加采样点数,也即采样时间。频率分辨率和
采样时间是倒数关系。
  假设FFT之后某点n用复数a+bi表示,那么这个复数的模就是An=根号a*a+b*b,相位就是Pn=atan2(b,a)。根据以上的结果,
就可以计算出n点(n≠1,且n<=N/2)对应的信号的表达式为:
         An/(N/2)*cos(2*pi*Fn*t+Pn),即2*An/N*cos(2*pi*Fn*t+Pn)。
对于n=1点的信号,是直流分量,幅度即为A1/N。
    由于FFT结果的对称性,通常我们只使用前半部分的结果,即小于采样频率一半的结果。
    好了,说了半天,看着公式也晕,下面圈圈以一个实际的信号来做说明。
    假设我们有一个信号,它含有2V的直流分量,频率为50Hz、相位为-30度、幅度为3V的交流信号,以及一个频率为75Hz、
相位为90度、幅度为1.5V的交流信号。用数学表达式就是如下:
        S=2+3*cos(2*pi*50*t-pi*30/180)+1.5*cos(2*pi*75*t+pi*90/180)
    式中cos参数为弧度,所以-30度和90度要分别换算成弧度。我们以256Hz的采样率对这个信号进行采样,总共采样256点。
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Fn=(n-1)*Fs/N,我们可以知道,每两个点之间的间距就是1Hz,第n个点的频率就是n-1。我们的信号
有3个频率:0Hz、50Hz、75Hz,应该分别在第1个点、第51个点、第76个点上出现峰值,其它各点应该接近0。实际情况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FFT的结果的模值如图所示。

                      图1 FFT结果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1点、第51点、和第76点附近有比较大的值。我们分别将这三个点附近的数据拿上来细看:
1点: 512+0i
2点: -2.6195E-14 - 1.4162E-13i
3点: -2.8586E-14 - 1.1898E-13i
50点:-6.2076E-13 - 2.1713E-12i
51点:332.55 - 192i
52点:-1.6707E-12 - 1.5241E-12i
75点:-2.2199E-13 -1.0076E-12i
76点:3.4315E-12 + 192i
77点:-3.0263E-14 +7.5609E-13i

    很明显,1点、51点、76点的值都比较大,它附近的点值都很小,可以认为是0,即在那些频率点上的信号幅度为0。
接着,我们来计算各点的幅度值。分别计算这三个点的模值,结果如下:
1点: 512
51点:384
76点:192
    按照公式,可以计算出直流分量为:512/N=512/256=2;50Hz信号的幅度为:384/(N/2)=384/(256/2)=3;75Hz信号的
幅度为192/(N/2)=192/(256/2)=1.5。可见,从频谱分析出来的幅度是正确的。
    然后再来计算相位信息。直流信号没有相位可言,不用管它。先计算50Hz信号的相位,atan2(-192, 332.55)=-0.5236,
结果是弧度,换算为角度就是180*(-0.5236)/pi=-30.0001。再计算75Hz信号的相位,atan2(192, 3.4315E-12)=1.5708弧度,
换算成角度就是180*1.5708/pi=90.0002。可见,相位也是对的。根据FFT结果以及上面的分析计算,我们就可以写出信号的表达
式了,它就是我们开始提供的信号。
    总结:假设采样频率为Fs,采样点数为N,做FFT之后,某一点n(n从1开始)表示的频率为:Fn=(n-1)*Fs/N;该点的模值
除以N/2就是对应该频率下的信号的幅度(对于直流信号是除以);该点的相位即是对应该频率下的信号的相位。相位的计算
可用函数atan2(b,a)计算。atan2(b,a)是求坐标为(a,b)点的角度值,范围从-pi到pi。要精确到xHz,则需要采样长度为1/x秒
的信号,并做FFT。要提高频率分辨率,就需要增加采样点数,这在一些实际的应用中是不现实的,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分析。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频率细分法,比较简单的方法是采样比较短时间的信号,然后在后面补充一定数量的0,使其长度
达到需要的点数,再做FFT,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频率分辨力。具体的频率细分法可参考相关文献。
[附录:本测试数据使用的matlab程序]
close all; %先关闭所有图片
Adc=2;  %直流分量幅度
A1=3;   %频率F1信号的幅度
A2=1.5; %频率F2信号的幅度
F1=50;  %信号1频率(Hz)
F2=75;  %信号2频率(Hz)
Fs=256; %采样频率(Hz)
P1=-30; %信号1相位(度)
P2=90;  %信号相位(度)
N=256;  %采样点数
t=[0:1/Fs:N/Fs]; %采样时刻
%信号
S=Adc+A1*cos(2*pi*F1*t+pi*P1/180)+A2*cos(2*pi*F2*t+pi*P2/180);
%显示原始信号
plot(S);
title('原始信号');
figure;
Y = fft(S,N); %做FFT变换
Ayy = (abs(Y)); %取模
plot(Ayy(1:N)); %显示原始的FFT模值结果
title('FFT 模值');
figure;
Ayy=Ayy/(N/2);   %换算成实际的幅度
Ayy(1)=Ayy(1)/2;
F=([1:N]-1)*Fs/N; %换算成实际的频率值
plot(F(1:N/2),Ayy(1:N/2));   %显示换算后的FFT模值结果
title('幅度-频率曲线图');
figure;
Pyy=[1:N/2];
for i="1:N/2"
Pyy(i)=phase(Y(i)); %计算相位
Pyy(i)=Pyy(i)*180/pi; %换算为角度
end;
plot(F(1:N/2),Pyy(1:N/2));   %显示相位图
title('相位-频率曲线图');
                          (By  computer00   @2008-05-15)

网友L:
习惯了时域。。。。。。。。。。。

增加一个复数虚部的讨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结贴散分,下来慢慢消化:)

网友M:
变换只是为了换一种描述方式,就比如layout的时候,有些人习惯用mm作单位来度量间距,有些人喜欢用mil来度量间距,两种方式都可以描述间距的大小,有些人用mm来描述觉得更顺手,有些人用mil更顺手,这实际也算一种简单的变换,而傅立叶,拉氏变换也只是为了换个形式来描述某些物理量而已,但是这种变换的作用显然要强大于mm和mil之间的变换,很多问题在时域分析起来是比较麻烦滴,比如频谱问题,以幅频为特例吧,给你个时域描述,恐怕你很难直观看出个中频率成分的幅度相对关系,但是如果转换到频域来描述该信号,幅频关系就直接被直观的描述出来,一目了然

网友N:
学了用不上, 总比需要用时没学过要强。当然,用学这些的时间也可以学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可是什么是有用的呢?

网友O:
HWM总能从本质上把问题说的很透,支持!

网友P:
1》 先要有连续时间 跟离散时间概念
2》 有周期非周期 连续时间 跟离散时间概念
3》 连续时间处理, 我们一般是对模拟信号处理, 如 连续时间变换, Lp 变换是对 Fs 变换的一种升华。
    s= Q + iw  如果 Q=0 就是 FS
4》 离散时间处理, 也就是我们说的, 对连续时间离散化。 如 X(ws) = 1/T (x(w0 + kWs))
      这个公式是要对u(t)*x(t), 时间卷积, 就是频越乘积
5》 一般 x(t)的离散化, 都是根据采样定律。 如果需要, 那需要频越转换, 超高频(900M 2000M) 转到高频(50~100M)。 然后再降采样, 已给dsp(处理器) 处理。

    不懂得, 我们再可以讨论。

网友Q:
标记一下!

网友R:
粗略的看了前面几位大侠的回帖,貌似没有提到几种变换的物理意义。几种变化就是将时域转变到频域分析。在频域更能清晰看出信号的能量分布。

网友S:
连续信号经ADC转换后就成了离散信号.离散信号经DAC,低通滤波之后就成了连续信号.
傅里叶变换在于把时域信号转到频域,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转到频域后可以更方便的压缩.MP3,MPEG1,MPEG2,MPEG4等都有用到.
Z变换的一个应用就是设计数字滤波器,数字滤波器相对模拟滤波器来说有它的有点.MP3压缩解压中就用到了数字滤波器.另一个典型应用是音频均衡器.

楼主:
21家果然卧虎藏龙呀:)

网友T:
逻辑关系是这样的:
        傅里叶变换当初只是数学上的一种变换,当时计算非常困难,人们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也不知道用在哪。后来FFT算法的延生,及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们发现在信号处理方面,用傅里叶变换能很好地帮助进行信号分析,傅里叶变换这才焕发生机。傅里叶变换要求函数必须是收敛的,而有些函数并不收敛。所以 把一个函数乘以一个衰减因子 e^at, 然后再进行傅里叶变换,这种变换就是拉普拉斯变换。

网友U:
傅立叶变化最简单的应用就是音响上的频谱显示。

楼主:
33# ocon 这位前辈,实现此应用要用到哪些核心IC? 用到专用的DSP处理器吗? 还是用简单的MCU就能处理

楼主:
21# sleepybear 现在大多数人是认为能赚大钱的东西是有用的东西:)

楼主:
23# dream-realize 这位前辈,第五条频率转换,一般怎么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S:
为何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转到频域后可以更方便的压缩?

网友P:
回复 楼主:

要明白 我们一般的dsp 也就是OMAP这类的通讯高档DSP 去处理 gsm cdma之类的数据,如果数据不处理,直接处理, 当今世界任何一款dsp都来不及处理。也不适合低功耗,高效率。

象GSM数据从900M到70M时,是需要NCO进行混频,将频率将下来到70M。 然后就是多采样速率出来的。 到了5M这个样,就可以给dsp 处理了(具体流程 可以再讨论)。

5M 到70M 请先升采样。在NCO混频,到900M , 此时RF可以传数据了。

明白了.

至于信道的isi ici filter 这里就不讲了,那个要信号功率评估,跟概率论知识.

要知道的,我再给各位讲.

网友P:
回复 楼主:

时越离得信号不好保存, 压缩, 处理
频越(离散)的可以保持, 处理

时越(连续)转到 频越(离散) 需要遵从采样定理

网友P:
回复 楼主:

那个草莽时代过去了, 现在是精英时代。
光会忽悠, 也只能骗没文化的人。

精英时代, 就是你懂的,别人不懂的, 别人才放心将钱跟事情交给你干, 干完了,大家都有钱赚。

做技术的, 要有耐心, 做个精致的EE CS

网友V:
回复LZ,举二个实际使用例子来说明时域到频域变换的用途.

1/估计示波器通道的带宽:
输入一个上升沿,下降沿都十分小的方波,在示波器观察它的上升沿变斜坡程度就能毛估估出示波器的频率是否合格.比方:20MHz示波器的上升时间需小于多少ns,100MHz示波器的上升时间需小于多少ns.

2/材料的杨氏模量.
假设取材料为圆棒,方棒.在它的基振节点附近用细线,劈尖支撑住,用小锤在棒的中央轻击一次,用接触式,非接触式拾振换能器获得材料的振动信号T=1~2秒.
通过将此信号进行时域-频域变换,求得0~T时间段内信号频谱的变化,从而得到材料的本身的基频和n次谐振频率,然后按国标GB/T 2105中列出的计算公式求出它的杨氏模量.

网友W:
都高手啊

楼主:
39# dream-realize 象GSM数据从900M到70M时,是需要NCO进行混频,将频率将下来到70M。 然后就是多采样速率出来的。 到了5M这个样,就可以给dsp 处理了(具体流程 可以再讨论)。这位前辈,您就再花点时间说说呗,相信大伙儿也爱听:lol

网友U:
33# ocon  这位前辈,实现此应用要用到哪些核心IC? 用到专用的DSP处理器吗? 还是用简单的MCU就能处理
引用 楼主:

显然,你在质疑用傅里叶变换做音响频谱显示的可行性,出于成本的考虑,一般的家用音响频谱显示确实是用纯硬件实现的,低档的单片机做FFT运算是比较吃力,但是对中高档的单片机来说问题不大,不需要上DSP,大的单片机厂家基本都提供FFT函数库。

网友X:
这些变换物理本质上其实是相关“因子”的相似度,对周期信号傅里叶变换时,这个因子是正弦函数,既是假设信号由此类函数加权合成,跟一个频率的正弦相乘,如果周期信号正好跟因子完全一致,那会得到一个最大积分面积的函数,如果完全不一致,即周期信号是另外一个频率,结果会得到一个正负对称的函数,正交,积分则为零,复杂点的波形介于这两者之间。跟频率从零到无穷的频率正弦函数不断相乘,积分,就会得到从零到无穷频率的相似性的一个“谱”

理解了这个正交,把这个“因子”相似性扩展到带指数的就成为拉氏变换,指数可以描述函数变化“趋势”,从而这样的因子具备了描述系统的稳定性甚至全部关键特性,比如零点和极点到虚轴的距离,他们分布位置,直接反映时域特性,比如滤波器的特性, 时域响应的无穷,频域则为趋向0,反之亦然,极点位置与“零” 的距离则反映时域响应的性质~~~如果要相关的资料看一下国外的自控的书

当然这些变换不一定能完全抽取我们所要的信号特性,那么换一个“因子”即可,物理本质其实还是一样,比如小波变换等等

楼主:
48# ocon 纯硬件都可以实现?用硬件对信号进行分解?

网友S:
回复 网友S:
为何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转到频域后可以更方便的压缩?
引用 楼主:

因为
(1)感观上强的信号会掩蔽若的信号.
(2)变化强的信号会掩蔽变化小的信号.
具体可搜索一下"掩蔽效用",了解一下MP3压缩原理,JPEG压缩原理.

网友Y:
语音识别 就用FFT

楼主:
原来还有不少人对此问题是很感兴趣的呀

网友P:
回复 网友Y:

语音识别是通过fft 来确定你说话的频率
然后通过你说话音量的大小, 就功li 来确定的.

具体的, 请参考有关资料.

网友Z:
讲的真好  学习了

楼主:
57# dream-realize 这位前辈,推荐些你看过的觉得比较好的这方面的书来看看

网友P:
回复 楼主:

俺不是什么前辈, 只是这三年全在 通讯方面研究

所以对dsp 音频 数据传输 有了解

你要是想学  可以找这方面的书, 看看  不懂的, 再来问。

必须要跟自己做的事情相结合。 要不你永远不会理解算法中的奥秘。

公式不要记, 要理解, 这样你才会在 vlsi设计中  之道如何最优化。

网友:
这个玩意确实麻烦,数学要求比较高。FFT以前接触过,用来分析心电传感器的频谱信号。

网友AA:
感觉用不上,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就像T大叔说:屠龙之术。

楼主:
62# zc564075839 存在即有它存在的理由

网友X:
没有所谓“屠龙术”如果这样认为那是你视野太窄,要想30岁以后混技术饭并且达到一定高度,而不是混个4.5K的整天抱怨房子房子女人女人(这样的贴在21还少嘛),除非你想做个“码农”或者是老板,那是不用学这些,学山寨和厚黑比较合适

网友P:
回复 网友X:

人生追求不同, 走的路就不同, 当然结果就不同.

如果想做技术大牛, 是需要相当的数学功底.

网友AB:
顶雪山飞狐D, 话糙理不糙。

网友AC:
我也只是说说我个人的理解,我不做信号处理,所以我的理解或许是错的,仅供探讨

积分变换最初是用于解微分方程,特别是高阶微分方程,通过积分变换转化为简单运算,再反变换回去.
其中变换规则与反变换规则都是经由严格的数学推导得到的.意思是,积分变换就是纯数学的运算规则.
这种运算规则针对的是一个函数,即把
       y = g(x) 转换为 Y = G(X)
直观的说就是把y-x坐标平面转化为Y-X坐标平面,即所谓"域"转换.
这时的X只是一个自变量,或是一个算子,存在于公式而不见得对应到现实.

数学上,一个任意函数g(x),总是能够被某个完备正交集G(X)表示.换句话说,在公式上,完备正交集G(X)可以看作是g(x)的分量,即
        g(x) = A1*G1(X) + A2*G2(X).....
写成积分就和傅立叶变换式具有相同形式了,积分就是要"完备",要无穷逼近.

对任意时域信号f(t),一样可以看作是某个完备正交集F(T)的合成.这里T表示某个"域",完备正交集有无数个,单纯从数学上可以把时域信号f(t)经过
不同的变换规则映射到任何一个域上去.

当积分变换结合到系统理论的时候,傅立叶换变就应运而生了.
这时候的积分变换就不仅仅是建立在严谨的纯数学推导了,还需要具有很现实的物理意义.
单频信号的函数式是正/余弦函数, 正/余弦函数系是完备正交集, 所以当T = w,把f(t)映射到F(w)就是今天的傅立叶变换.简单的说,这个变换的物理意义就是一个连续的时域信号,可以表示为无穷多不同频率成份的单频信号的合成.这些分量的权重可以由变换式(即变换规则)计算得到.

这样就完成了具有物理意义的域的映射变换,剩下的,就是根据变换规则做纯数学的研究和计算了.比如谱分析,零/极点分析,传递函数和滤波器设计.包括后续的s变换和z变换,都是进行的数学扩展.

将F变换乘上衰减因子以保证收敛,从而拓展变换定义域,成为L变换;离散傅立叶变换乘以衰减因子以保证收敛(绝对可和),成为Z变换.

楼主:
69# yisfx 这位仁兄是做哪一方面的?

楼主:
68# highgear 话也不糙理也不操:lol

网友AD:
边做边思考,磨刀不误砍柴工
多关注自己专业的东西
网络上太多资料鸟,看来只适合查阅,不适合检阅鸭

楼主:
LS这位仁兄引用俺的签名谋取私利(得到12分),快快给俺回扣:lol

网友AE:
给我感觉各种变换,就像物理里面的量子理论,宏观层面的结构都可以用微观的函数去表示,说起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哲学问题,很难想象我的宏观世界,是由完全抽象的能量粒子构成的,就像看上去杂乱无章的波形,实际上壳由简单的正弦函数组成,不知道的我的话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AF:
这个帖子很热啊

楼主:
77# ssy250 谢谢回复,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G:
学习了,但还是不太明白,当时学信号与系统就很疑惑。

网友AH:
要上高的层次,数学就是神马了。
当年法拉第缺少数学功底,遇到麦克斯韦才实现了他的愿望。

网友AI:
此帖的出现,让感觉21家有高手了,不然老是山寨别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楼主:
21家本来就高手众多,只是你以前没发觉到而已

网友AJ:
楼主真的很让人佩服
学习楼主!
顶起来!
小弟实在太菜,数学不行,现在还搞不了这些高深的!
不会很远的,我会回来捡起这些的!!

网友S:
因为教信号处理的老师从来不谈电路,更不谈软件实现,教电路的老师从来不谈信号处理,当然也不谈软件,而教单片机的老师只告诉你怎样点LED和读按键,导致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网友AK:
88楼一针见血!

网友P:
回复 网友S:

那是你毕业于二流学校的本科.

如果你毕业与上交 西电 清华的 phd, 就会知道,  毕业不是那么容易的, 清华的phd 都要发表ieee的

想发表ieee, 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AK:
91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pjy一会支持88楼,一会支持92楼,到底支持谁?

网友AK:
88\91楼都在表达师资的素质的观点,个人赞同!

楼主:
94# pjy PJY前辈也是大学老师?

网友AK:
惭愧、电子幼稚园助教而已

楼主:
96# pjy pyj老师谦虚了

网友AI:
现要取得PHD,顾名思义就要屁话多,都要三篇EI收录的**

楼主:
如果要实际做产品的话,什么文凭都是浮云,东西做出来才是第一

楼主:
呀,不知不觉100层了,不经意间100层让俺给占了:lol

网友AK:
信号与系统的实验很能帮助大家理解这些变换的物理意义。
最经典的故事就是:打雷的时候,为什么收音机(长波、中波、短波)、电视机都能够被干扰。FM为什么没有收到明显的干扰。
从学生进校的第一次课起,俺就千万次的要求“死记硬背”:自然界的任何信号都可以看作是由不同幅度、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而成的,然后就是反复的演示那些叠加的实验,音调、音色等等。

网友AI:
狂顶100楼的

楼主:
102# pjy 好学生常有,而好老师不常有

网友AL:
这个真要顶!

网友AM:
其实知道这些东西未必是你学了多久、学了多少,关键是有没一个站的高的人指点你!(PS:本人也站的很低)知识的掌握在于你的融会贯通的程度。
简单的说:
信号是有很多不同频率的波叠加在一起的,信号越简单叠加的波的频率就越少。而我们要用那些信号关键是怎么把这些信号进行处理,也就是数字信号处理。在时域中我们看到有些波形很复杂,根本无从下手。这时候我们从频域入手,就发现这些无规律的信号就变成很有规律了,原来这些复杂的信号都是由很多很多不同的频率组成的。
既然如此,时域很复杂无法处理,而在频域很有规律好处理,那我们就到频域来处理。所以就有我们这些变换,傅氏变换、拉氏变换、Z变换只是针对的对象不一样而已,目的都是把时域转到频域。
转到频域后,处理的时候就只要设置一些窗口函数(起分离出有用函数的作用),和待处理的频域函数相乘就把需要的频率分离出来了。但如果要由先由时域到频域,再相乘(做需要的信号处理),再由频域转到时域,那样就很麻烦。这时候就有高人弄出一个叫卷积的东西,时域相乘频域卷积,频域相乘时域卷积。这样分离信号或者说处理信号就简单多了。。

楼主:
106# lbymcu 这位仁兄工作几年了?总结的不错

网友AK:
很好,逐步回归到信号与系统的本源了!

网友AN:
厉害了,居然都听不懂了

网友AO:
这主要是用在某些算法上,算是很专业的东西了,最好是买几本这样的书看看

楼主:
110# zjy.zz 如果是专业搞的话,书还是要看的,这里发帖主要看看大伙儿的经验之谈:)

网友AB:
变换的意义在于把一种不容易或不便于处理的信号转变成为另一种相对容易处理的形式。

傅立叶变换的意义还容易理解一些, 但 Laplace, Z 变换更抽象,很难给出一个像傅立叶变换那样可以把信号分解与合成的例子。
简单的讲一讲: 如果对一个线性系统施加一个已知的信号, 我们总是希望知道输出是什么。这个输出可以通过用系统的内核Kernel (即系统的冲击响应)对已知的输入信号做卷积(convolution) 得到。而求卷积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而且不一定有时域的Kernel 函数(即时间的函数)。因此, 一些数学工具应运而生, 例如 Laplace 变换:
   输入: 时间域 i(t)   -----> s 域 i(s)
   冲击响应 Kernel: g(t) ----> g(s)
   输出:  o(t) ------> o(s)

在时间域, 我们可以通过卷积求出 o(t) = conv(g(t), i(t)), 但在 s 域, 只需要乘法就可以求得输出 o(s) = g(s) * i(s), 然后逆变换后可以得到 o(t). 更重要的是, i(s), g(s) 远比 i(t), g(t) 更容易建立。

网友AB:
这种变换就如同把坚硬的钢铁加热变成液态, 这样可以塑成各种形状, 然后冷却(加热的逆变换)成为坚硬的钢铁。laplace, z 变换等还可以利用状态空间把时间域的微分方程转化为计算机可以处理的矩阵变换的形式, 类同求解多元一次方程组, 一旦转换成矩阵形式, 就可以利用计算机处理逆矩阵, 从而求数值解。

网友AI:
这种帖,有空就来顶一下

网友AP:
标记一下mark:)

楼主:
112# highgear 这位前辈,能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为什么时域里的乘积相当于频域中的卷积,这是一个数学公式的推导?

楼主:
自己再顶一顶

网友AQ:
从本质上将这几种变换只是数学上的一些计算,通过计算可以显示信号的某些特性,更便于我们观察。就像我们表示一个圆一样可以采用 直角坐标系 和极坐标系。傅里叶变换:主要是观察信号的频率成分。Z变换用来分析系统更方便。

楼主:
119# lnkdqq Z变换分析系统,那实际有哪些具体的应用?

网友S:
回复 网友S:

那是你毕业于二流学校的本科.

如果你毕业与上交 西电 清华的 phd, 就会知道,  毕业不是那么容易的, 清华的phd 都要发表ieee的

想发表ieee, 不是那么简单的! ...
引用 网友P:

请问你哪所高校出来的?什么学位?
上交 西电 清华出来的有必要看不起其他学校的么?如果这样只能说明上交 西电 清华培养出来只是一群垃圾.

网友AR:
MARK一记,受益匪浅。
当时学的时候根本没想这些啊。

网友AS:
足够积累

网友AM:
回复 楼主:
老兄,看来你是没学复变函数及信号系统了。这是个数学公式!有时间可以琢磨琢磨,不过这东西很伤脑细胞。呵呵!

网友AM:
……真正数字信号处理并没太多的数学上的计算,而是用matlaB这个强大的软件去做。更多的是算法这块,这些东西很考验数学功底。……

楼主:
124# lbymcu 在校大二的专科生? 从你的回复判断不像。研二?
我的判断依据是,现在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多数学的是数学和英语,专业课基础,真正接触到数字信号处理,信号处理等专业课要到大三,而且这些都不好啃,就算接触了这些专业课,仅仅学一学期不会有太多的收获的,都是需要慢慢揣摩的,这位小哥说是一个大二的专科生,除非你是电子方面的特长生,不是普通人: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M:
不是没学,只是当时在学校学的时候考虑不到他的应用,好多情况下只是应付考试,现在工作出来才体会到,学校里学的什么都是有用的,那些是基础

网友AT:
我是过客,我不懂你们高手的境界 我只是来赚分的

楼主:
130# lbymcu 你在124楼不是说有个高人老师带你吗,那你还顾虑什么?

楼主:
132# lbymcu 虽然你说你是大专生,但是我还是怀疑你的学历,才大二就单片机,arm,fpga都要搞?那你们的专科太牛了,我记得单片机是我大四才开始学的,单片机之前有一门基础课叫微机原理,大二主要的还是学些英语,数学和一些专业基础课程。

网友AM:
回复 楼主:
Z变化前面已经有高人说了是离散的信号的变化,还是由时域转到频域来。而Laplace和Fourier是连续信号(模拟信号)。到了数字信号处理的时候都是量化的离散信号(数字信号),就是类似0101010101010这样的,也叫序列。学得越久忘记的越透彻哦:lol

网友AU:
应该也算一种工具吧,可以加深对信号的理解吧

楼主:
134# lbymcu 这位小哥才大二有这样的认识,在下佩服

楼主:
135# lbymcu 序列是以字长为单位的

网友AM:
回复 楼主:
序列其实就是抽样信号,把连续信号抽样成了离散信号就变成序列了。我上面写的10只是象征意义的表述下离散信号:lol

网友P:
回复 网友S:
wo

所先  我并没说 我瞧不起谁, 或那个学校.
人家能上好的学校, 起码说明 那个学校出来的人 成才的概率比普通学校大.
再说这个贴子是讨论技术的.  英雄莫问出路, 明白?

如果你真正倾心去研究技术. 特别是信号处理. 那就多研究研究 过采样,降采样.  他们的时越域是什么样的 到频域是什么样的. 如何实现构架的. 然后再用硬件或C语言去描述或matlab的Z域构架描述.  再专再往图像处理 或无线通讯发展.

基本的请先去搞nco fft/ifft cordic........

去看看自己实现这些功能的 datapath 功耗 所需时间, 再来讨论.

楼主:
140# lbymcu 这位小哥,你在学校做过小的实际项目吗?

楼主:
144# lbymcu 这位小哥,其实嘛也没有谁瞧不起谁,走好自己的路,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引用比尔盖茨的一句话: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人们看到的只有你们的成就,在你取得成就之前,切勿过分强调自尊。

网友AI:
没有自尊哪有上进心,好的高校说明你高考考的好,但这不代表你以后也会好,最差高校的最好学生肯定比最好高校的最差学生强,我想你不会是最好高校的吧,也不会是这所高校最好的学生吧,既使你做了交大的教授,也有可能造假芯片的最种丑闻出来,现在学生抄作业,别人都说,你可以去上海交大做教授了,不然去西安交大也行

楼主:
这几天的感触:道不同不相为谋,与人结怨,不如相忘于江湖。:)

网友AM:
这几天的感触:道不同不相为谋,与人结怨,不如相忘于江湖。:)
引用 楼主:

向楼主靠齐!交流技术才是论坛的生命力,不是有用的不发!:)

网友AI:
看来先做人,再做技术永远是对的,江湖之中永远有那种锄强扶烈的义士存在,不畏强势不欺弱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亦**亦姐,亦姐亦**,不亦乐呼,何来相忘,何来结怨,这世上本无怨,也无忘,是你心中有了怨,也就生了相忘之心了,罪过,罪过.........

楼主:
LS你怎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V:
航母上有雷达,那颗导弹靠近得了吗:lol

网友AW:
回楼上,雷达看到一片雷电波图.朝哪里发射导弹?

网友AX:
信号与系统,76的人。飘过~~

网友AY:
学习了  慢慢消化  谢谢各位!

楼主:
回楼上,雷达看到一片雷电波图.朝哪里发射导弹?
引用 网友AW:
前提是,航母上的雷达会让那颗导弹靠近,并发射大功率疏状脉冲波吗?

网友AZ:
好精采的贴子

楼主:
再顶一顶,看看大家还有木有别的想法

网友BA:
这个也不难

楼主:
这个也不难
引用 网友BA:
这位仁兄有什么高见?

网友BB(2011-07-03):
这样的好帖,先要顶起,然后慢慢的看

网友BC:
这些东西当年学的时侯是那么痛苦,不过理解之后才觉道理的明晰,才领略数学语言的简洁而又准确,信号系统中的基本理论。推荐这个帖子同样很给力:深入浅出通信原理 http://bbs.c114.net/viewthread.php?tid=394879

网友BC:
144# jack_shine 深有同感,在这个社会上, 弱者永远是没有发言权的。

网友BC:
回复 网友AM:
是这样的,数学工具的产生是由于现实应用的需要而产生的,要不然还是那群伟人们在家吃饱撑得思考这些变换啊 难道是闲得吗

网友BC:
回复 网友AB:
FT是对稳定系统进行分析的工具,也就是系统的冲激响应是绝对可积的或绝对可和的,而现实中并非所有系统都是稳定的,因些引入了Laplace和Z变换,用来分析这些系统,对冲激响应一个衰减的指数 ,e-st 或e-z,使变为绝对可积或绝对可和的,困此从这个角度看二者是相同的,只不过后者适用的范围更广一些,功能更强大一些

网友BC:
回复 网友AA:
我只能说 not really 奉劝您早点改变这种看法

网友BC:
回复 网友AC:
不得不佩服这位兄弟的数学思想比较好,理解的高度不是一个档次的,小弟着实佩服,数学学的好,这些东西学起来就驾轻就熟了

网友:
关注了很久的东东,mark。

楼主:
144# jack_shine  深有同感,在这个社会上, 弱者永远是没有发言权的。
引用 网友BC:
没有绝对的强者与弱者~~~

网友BD:
强贴,怎么后面就变味了呢。

楼主:
生活就是扯淡,扯着扯着就淡了~~~:lol

网友BE:
没有看明白牙

网友BF:
我也只是说说我个人的理解,我不做信号处理,所以我的理解或许是错的,仅供探讨

积分变换最初是用于解微分方程,特别是高阶微分方程,通过积分变换转化为简单运算,再反变换回去.
其中变换规则与反变换规则都是经由严格的 ...
引用 网友AC:

yisfx不知道是谁的马甲,不错。

网友BG:
这几天正在准备学习信号处理,上DSP,强帖做个标记。
昨天去图书馆抱了两本大部头,就想搞清楚这几个东西!

楼主:
ls是个好孩纸:)

网友BH:
主要是运用于控制系统在频域和时域下的系统分析

网友BI:
DSP里信号处理会用到。

网友BJ:
看了mbutterfly的贴子受益匪浅啊,开始有点入门了,呵呵

网友BK:
太高深了

网友BL:
哎,毕业一年了。对于这个问题一直苦苦求解,虽然现在从事的工作也没必要弄懂这个东西,但是,如果哪一天有时间了,我想我还是会去拿起书本把这个问题搞透彻,因为这东西里面包含着一种哲学,宇宙哲学!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宇宙,哈哈!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吧,一般的哲学家是不会弄明白这个其中蕴含的道理的……这是我们大学老师给我最大的启示,很遗憾我没学好,也没继续读研……

网友BM:
回复 网友BL:

学不好不是你的错,如果你不笨也不傻也不懒得要死,就只能说明你看的书是垃圾,
事实上国内的专业书籍确实绝大多数是垃圾中的战斗机,教条主义,找找国外的专业
书籍看看吧。。。。。。垃圾的书籍会给你垃圾的世界观。。。。

网友BN:
就是在不同的域上面分析新号。我们通常在时域分析,傅里叶变换的作用就是在频域分析,都是一个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L:

学不好不是你的错,如果你不笨也不傻也不懒得要死,就只能说明你看的书是垃圾,
事实上国内的专业书籍确实绝大多数是垃圾中的战斗机,教条主义,找找国外的专业
书籍看看吧。。。。。。垃圾的书 ...
引用 网友BM:
这位仁兄很有想法,但看国外书籍,前提是英文要好,或者说专业英语要好

网友BO:
有没有高手,举个实例

网友BP:
正是有了dft,fft,使我们分析信号变得容易.

网友BQ:
做DSP的时候就用得到了

网友BR(2011-08-03):
任何信号都可以用 时域 或 频域 来分析。时域:波形图, 频域:频谱图

网友BS:
第一次知道有用是用频谱仪时,看到信号的频域,才知道谐波问题。不过我最怕这些变换的计算了,从来没搞清楚过。

网友BT:
回复 网友S:

那是你毕业于二流学校的本科.

如果你毕业与上交 西电 清华的 phd, 就会知道,  毕业不是那么容易的, 清华的phd 都要发表ieee的

想发表ieee, 不是那么简单的! ...
引用 网友P:

您也就举了个别例子,88楼说的是普遍现象。也许您是60-70后吧。没赶上扩招年代

网友BT:
102# pjy  好学生常有,而好老师不常有
引用 楼主:

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网友BU:
方便计算。。。

网友BT:
关键在于应用于实践,即使你不实践,把书看的天花乱坠了,把理论吃透了(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扯,仅限于字面上的理解。不够深刻。像有些前辈讲的,那确实经历过。
我估计有人搞了一辈子电子都有可能用不到这些理论知识。如果有时间看看不是坏事。如果没时间把本职业钻研好也就很不错了,所谓术业有专攻。
傅里叶变化,拉普拉斯变化,Z变换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只是辅助我们轻松的理解频域的知识,然后用他们做分析或者做设计,一般(我理解的,因为我还没完全用到)高速高频领域分析用的多。要彻底理解这些信号,那不仅仅是看这几个公式就解决问题的,起码要掌握电磁理论,射频理论,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理论,数学哪些知识肯定不用说。然后要知道各个之间的联系,推导理论如S参数,史密斯圆图等,通过推到理论,作为工具分析和设计,比如,高频放大器,高频振荡器等等,都可以从中设计出来(我瞎扯的,大家别当真呵呵。。。)

网友BV:
有点领悟了!!!!!

网友BW:
留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BX:
此贴应该保留·······················

网友BY(2011-09-25):
学习了,很好的帖子!

网友BZ:
不错  膜拜一下

网友CA:
经典,以前只当做考试用的。

网友CB:
好深奥啊,学习了

网友CC:
本人才自考完信号与系统和数字信号处理,主要就是讲这些变换,具体内容大家都讲得很明白了,最终需要自己看书,多想,多看。。。  其实我感受较深的是一本好书确实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它能把复杂的概念深入浅出,能把零碎的知识点向你娓娓道来,引你把他们联系起来,这是前辈的厚积薄发,思想的凝聚与升华,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AS:
足够积累的前辈

网友CD:
对呀,这个有什么用呀

网友CE:
时域频域变换的东西

网友CF(2011-10-25):
如何获得积分?

网友CG:
讲的很好

网友CH:
留下记号,慢慢学习了。

网友CI:
学FFT和DFT的时候是一头雾水啊,应该先看看信号与系统这本书。

网友CJ:
离散付利叶级数(DFS)
为推导离散付利叶级数(DFS,Discrete Fourier Series),首先考虑(1)、(2)连续周期函数的付利叶级数(CFS,Continuous Fourier Series)
  ――――――――――――――――――――(1)
  -―――――――――――――――――――(2)

离散周期函数可以看作连续周期函数 经过取样得到的序列 ,为保证序列 为周期序列,取样周期必须是连续函数周期的整数倍,即 , 。
―――――――――――(3)
对(3)式进行如下运算:

―――――――――――――――――――――――――(5)
由于  ,    (5)式变为
,由此得到
,即
―――――――――――――――(6)
(6)式说明,连续周期函数的付利叶级数前k项系数也可以由该函数一个周期内的N个采样值唯一确定。
但是,N的取值必须满足Nyquist采样定理。假设 基波频率为f,最高次谐波为m次谐波,则采样频率应满足

采样点数

上式说明,一个频带有限的连续周期信号,如欲计算付利叶级数中最高次谐波对应的付利叶系数,采样点数必须大于最高谐波次数的二倍。比如 ,可以计算k = 0, 1, 2, …… m, ……2m次谐波对应的付利叶系数,但k = m, m+1, m+2, ……2m对应的付利叶系数应该是k = 0, 1, 2, …… m-1的重复。
在(6)式基础之上引入新的序列:
  ――――――――――――――――――(7)
对(7)式进行如下运算:

  ――――――――――――――――――――――――(8)
由于  ,    (8)式变为
,即
,或者
―――――――――――――――――――――(9)
(9)式定义为时间离散周期信号得离散付利叶级数;(7)式即离散付利叶系数表达式。
离散付利叶级数表达式重写如下:
――――――――――――――――――――(10)
-――――――――――――――――――――(11)

离散时间付利叶变换(DTFT)
假设有连续时间非周期信号 ,以取样周期 对其进行理想采样,全部取样值依照如下规则构造新的时间函数或者说信号 :

------------------------------------------------(1)
还是这些取样值,依照如下规则构造时间序列,或者说离散时间信号 :
      -------------------------------------------------------(2)
特别注意!(1)和(2)式有本质区别:
为连续时间函数,其函数值在采样点等于连续函数 的函数值;在非采样点,函数值为零。
为离散时间函数,其函数值在采样点等于连续函数 的函数值;在非采样点,函数无定义。
对(1)式做付利叶变换,

----------------------------------------------------(3)
以数字角频率 ,代替(3)式中的模拟频率 ,即定义为离散时间信号 的离散时间付利叶变换(DTFT,Discrete Time Fourier Transform):
,记为
----------------------------------------------------------(4)
显然, ,为周期函数,最小正周期为 。再次体现了“时间域离散性、频率域周期性”的规律。
DTFT存在的条件是要保证(4)式收敛,要求 ,或者 。因此能量信号均存在DTFT。
为导出离散时间付利叶变换的逆变换(IDTFT,Inverse Discrete Time Fourier Transform),对(4)式做如下运算:

-----------------------------------------------------(5)
又由于  ,故(5)式变为,
,由此得到 ,即
----------------------------------------------(6)
(6)式即离散时间付利叶变换的逆变换:
        ---------------------(7)
(7)式说明, 为离散时间信号 的频谱密度。
离散时间信号 ,在满足绝对可和的条件下,存在离散时间付利叶变换。离散时间付利叶变换及其逆变换分别为:
           ---------------------(8)
----------(9)
  或者

离散付利叶变换(DFT)
应用数字式计算机进行信号处理,信号必须满足两个最基本的要求:
1)        在时域、频域均为离散序列;
2)        在时域、频域,均为有限长离散序列。
离散时间周期信号,频域表示形式为离散时间傅利叶级数(DTFS),在时域、频域均为离散、周期序列,一个周期内的有限个数据(时域取样值、频域取样值)即包含了信号的全部信息特征,能够应用数字式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
有限长离散时间信号,是广泛存在的一类信号,其频域表示形式为离散时间傅利叶变换(DTFT),频域连续性,不便于计算机分析、处理。
为便于计算机分析、处理,必须为这类信号寻找一种时域、频域均为离散的表示形式,一个域内的离散性,意味着另一个域内的周期性;周期性,使得信号的全部信息可以通过有限个取样值来表征。
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时域的周期延拓,完成时域的周期化的同时实现了频域的离散化。这种周期化的离散时间信号的离散时间傅里叶级数(DTFS),就定义为原信号的离散傅利叶变换(DFT,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因此,离散傅里叶变换,是针对周期化了的、离散时间周期信号的数**算,所以由离散傅里叶变换表示的是周期化了的、离散时间周期信号的频域特征,这个周期化了的、离散时间信号的第一个完整周期才是原有限长离散时间信号。但这种算法却被人为定义为原来有限长离散时间信号的离散傅里叶变换(DFT)。
假设有限长离散时间信号 ,长度为N。以N为周期对 进行周期延拓,得到离散时间周期信号 ,其傅利叶级数的系数

定义为有限长离散时间信号 的离散傅利叶变换(DFT)。
以离散时间周期信号 的主值区间(第一个周期)表示有限长离散时间信号 。因此,有限长离散时间信号的离散付利叶变换及其逆变换分别为:
             ----------------------------(1)
             ----------------------(2)
对于一般性的无限长连续时间信号,一般采用如下近似方法进行计算机分析预处理:
1)        时域截断(Truncation):无限长连续时间信号变换为有限长连续时间信号;
2)        时域取样(Sampling):进一步变换为有限长离散时间信号。
3)        求解上述步骤得到的有限长离散时间信号的离散傅利叶变换(DFT),进行频谱分析。
上述方法,由于存在时域截断、时域取样过程,以及离散傅里叶变换算法中的时域周期延拓过程,必然是一种近似的分析方法。
时域取样带来的误差,表现为频谱混叠,取样过程满足奈奎斯特定理时,可避免频谱混叠现象;时域截断带来的误差,表现为频谱泄漏,可通过增加时域截断长度、采用合适的窗函数、校正技术等手段减小频谱泄漏。

网友CJ:
信号傅利叶分析总结
根据待分析信号的时域特征(连续信号、离散信号,非周期信号、周期信号),存在四种基本的频谱分析工具:
(1)        连续周期信号:       连续时间傅利叶级数(CTFS ------ Continuous Time Fourier Series)
(2)        连续非周期信号:     连续时间傅利叶变换(CTFT ------ Continuous Time Fourier Transform)
(3)        离散周期信号:       离散时间傅利叶级数(DTFS ------ Discrete Time Fourier Series)
(4)        离散非周期信号:     离散时间傅利叶变换(DTFT ------ Discrete Time Fourier Transform)
以上四种傅利叶变换或傅利叶级数,是严格存在的。“严格”,在这里的含义是:已知某个信号的傅利叶级数的系数集,或已知某个信号的傅利叶变换,可以经过数**算,准确得到原信号,在理论上不存在误差。
只有第(3)类------离散周期信号,在时域内是时间的离散、周期函数,在频域内是频率的离散、周期函数。离散性,满足数字式计算机分析或处理的第一个基本要求;周期性,使得一个完整周期内的有限个取样值(时域的、频域的)可以表征信号的全部信息,无限个待分析数据变为有限个待分析数据,满足数字式计算机分析或处理的第二个基本要求。
其它的(1)、(2)、(4)类信号,要么在时域内是连续的,要么在频域内是连续的;要么在时域内是非周期的,要么在频域内是非周期的。不可能采用数字式计算机进行分析与处理。
对于一般性信号,为适应数字式计算机的分析、处理要求,一般采用如下近似方法:
1)        时域截断(Truncation):无限长、连续、非周期信号变换为有限长、连续、非周期信号;
2)        时域取样(Sampling):进一步变换为有限长、离散、非周期信号。
3)        时域周期延拓(Periodic extension):进一步变换为离散、周期信号,信号时域内的周期化意味着频域内的离散化。
4)        求解上述步骤得到的离散周期信号的离散时间傅利叶级数,进行频谱分析。
经过上述四个步骤得到的离散傅利叶级数的系数集,定义为原无限长、连续、非周期信号的离散傅利叶变换(DFT ------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因此,离散傅利叶变换的表达式与离散时间傅利叶级数的系数集的表达式相同。
一般性信号的离散傅利叶变换分析过程,由于存在时域截断、时域取样、时域周期延拓,以离散周期信号代替原来的连续非周期信号,必然是一种近似的分析方法。
时域取样带来的误差,表现为频谱混叠,取样过程满足奈奎斯特定理时,可避免频谱混叠现象;时域截断带来的误差,表现为频谱泄漏,可通过增加时域截断长度、采用合适的窗函数、校正技术等手段减小频谱泄漏。
只有离散周期信号,并且截断长度为其周期的整数倍时,离散傅利叶变换才是精确的分析方法。
一.        CTFS (Continuous Time Fourier Series),连续时间傅利叶级数:
1.        所描述信号特性:
时域特性:连续、周期;
频域特性:离散、非周期。
2.        存在条件:
充分条件:在一个周期内绝对可积,即  。任意有界的周期信号,均满足该条件。
必要条件:1)在一个周期内 只有有限个不连续点,并且在这些点上的函数值为有限值。
2)在一个周期内 只有有限个最大值和最小值。
3.        傅利叶级数表达式:
1)指数形式:
                      ,
2)三角形式:
                      ,
,
二.        CTFT (Continuous Time Fourier Transform),连续时间傅利叶变换:
1.        所描述信号特性:
时域特性:连续、非周期;
频域特性:连续、非周期。
2.        存在条件:
充分条件:绝对可积,即  。
必要条件:
1)在任意有限区间内,只有有限个不连续点,并且在这些点上的函数值为有限值。
2)在任意有限区间内,只有有限个最大值和最小值。
3.        傅利叶变换表达式:
    1)指数形式

或者

2)三角形式

            或者

三.        DTFS (Discrete Time Fourier Series),离散时间傅利叶级数:
1.        所描述信号特性:
时域特性:连续、周期;
频域特性:离散、非周期。
2.        离散傅利叶级数表达式:

               N,为离散时间信号的周期;Ω,为离散时间信号的数字角频率。
离散时间周期信号,可以看作连续时间周期信号经过时域取样得到的。但是,为保证离散时间信号为周期信号,取样频率必须是原连续时间信号频率的整数倍。
假定离散时间周期信号 是由频率为 的连续时间信号 、经过取样频率 的时域取样得到的周期序列,即
,那么,
定义离散时间信号的数字频率为 ,数字角频率为 。
如果原来的连续时间信号的角频率为 ,取样周期为 ,同样可以得到 。
四.        DTFT (Discrete Time Fourier Transform),离散时间傅利叶变换(非周期序列的傅利叶变换):
1.        所描述信号特性:时域特性:离散、非周期;频域特性:连续、周期。
2.        离散时间傅利叶变换存在之充分条件:    ,即绝对可和。
3.        离散时间傅利叶变换表达式:

网友CK(2012-03-07):
re LZ:

你所说的那些个“变换”只是换了个角度来看待同一个对象而已。就信号而言,通常我们所直接感知到的一列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实际表现为某种物理量),但这不是唯一可以描述此信号的视角。换个角度(如频率)来 ...
引用 网友A:

天哪,我看到这段回复,立马改变了我看待相对论里面的的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也一直困扰着我!HWM大师 小生佩服啊!!!这个“桥梁”的解释方法非常到位,也非常容易理解,你对于这些东西的理解和讲解 比大学老师到位,真的,回学校读书,还不如自己在这里探知真理来得实在,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那个学历给你,但是在中国,学历贬值,所以对于工作的人是利好消息!

网友CL:
是为了更好的和数**系在一起,用数学语言去分析电路中的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网友A:
天哪,我看到这段回复,立马改变了我看待相对论里面的的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也一直困扰着我!HWM大师 小生佩服啊!!!这个“桥梁”的解释方法非常到位,也非常容易理解,你对于这些东西的理解和讲解 比大学老师到位,真的,回学校读书,还不如自己在这里探知真理来得实在,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那个学历给你,但是在中国,学历贬值,所以对于工作的人是利好消息! ...
引用 网友CK:

LS盆友,HWM大师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专门带研的,当然比大学老师到位~~~ ;P

网友CM:
拉氏变换:把时域变量t转化复频域变量S,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计算

网友CN(2012-04-25):
个人感觉学了就会有用的……

网友CO:
加深理解了,谢谢各位讨论

网友CK(2012-06-20):
68# yisfx 高手啊!你对数学的理解很厉害 佩服!
你搞哪块的?搞了多久了?

网友CK:
75# jack_shine 貌似这个签名不是你原创的,我在那里看到过,好像是chunyang的

网友CP:
还是不懂

网友CQ(2012-09-29):
很好的学习贴,MARK

楼主(2013-01-19):
好久没上21IC了,变化很多:)

楼主:
看到俺一年前发的贴子还是倍感亲切:)

网友CR:
其实拉普拉斯变换就是将求解微分方程的过程变为求解代数方程的过程,以使计算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