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的电路

楼主(2011-06-02):
这是根据电路板手绘出来的电路图,因主要芯片已经将型号划掉处理,故还望各位大侠指教这个电路究竟是个实现什么功能的电路?
不好意思,不是我不解释,这是帮一个朋友的忙,他昨天从深圳过来才跟我描述了一下,这是一款电池加密电路。大体功能是实现与相应的器件通信,码对上了,才能发出指令让电源供电。
U3是稳压的,U1是一个控制器,U2是一个开关。具体引脚我也不太清楚,P+&P-为输出至相机引脚;B+&B-&BM(battery mid)为锂电池的引脚,RT为识别电阻,ID为串行输出口,RDGCV为并行输入口。谢谢,平时比较忙,难得上网,谢谢大家的关注!

楼主:
对了,其中的Q 是三极管,因是贴片元件,个人能力浅薄,无法分出具体电极,只能按原实物画出!

网友A:
一点都没有说明,起码哪个是1脚,符号是什么意思,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用的,总要介绍一下吧。

网友B:
你总要说一下这是啥东西上面的电路板,例如“无绳电话”,“对讲机”,“门铃”,“电话”,啥都不说,鬼知道。

网友C:
怕人盗图还贴出来..

网友D:
能出来保存效果的招式还有多少

网友E:
看他画的还是比较工整的,咋就不做说明呢,而且问了问题都不关注。所以即使有人知道估计也懒得回答。

网友F:
是不是那个玩意的电源电路呀,要是电源电路的话那就简单了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我不解释,这是帮一个朋友的忙,他昨天从深圳过来才跟我描述了一下,这是一款电池加密电路。大体功能是实现与相应的器件通信,码对上了,才能发出指令让电源供电。
U3是稳压的,U1是一个控制器,U2是一个开关。具体引脚我也不太清楚,P+&P-为输出至相机引脚;B+&B-&BM(battery mid)为锂电池的引脚,RT为识别电阻,ID为串行输出口,RDGCV为并行输入口。谢谢,平时比较忙,难得上网,谢谢您的关注!
7# jjjyufan

网友G(2012-12-02):
型号都没有怎么分析

网友:
如果你说这个是什么产品,相信大家猜的更快!

网友H:
首先,看你怎么做了,是不是找出这个芯片型号,想做个一模一样的,不至于,也可以用示波器,将其脉冲信号,记录,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实现,比较好

网友I(2013-01-28):
楼主说了,就是个未解的电路,又没要大家一定解开。。。。

网友J:
是相机的充电控制电路吗

网友J:
未注明的多管脚的是什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