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rtan-6 lx25t电源请教

楼主(2011-06-02):
我想用双路DC-DC RT8012A给 lx25t(封装324PIN)供电。
其中
1.2V(1.5A)给核电压以及pci-e部分
1.8V(1A)给一个16bit的64M DDRII和FPGA的该部分控制器。

不清楚是否够。(由于结构非常紧凑。因此想用这个电源方案。)

做过的朋友能够指点一下吗?

楼主:
另DDRII的0.9V上拉也是从1.8V通过芯片获取。

网友A:
我还真没涉及

网友A:
恐怕帮不了楼主了 帮你顶一下吧 期待高手

楼主:
我还要招1个做FPGA开发的人。就开发这款板子的应用程序和V5板子的应用程序。最好有硬件基础并做过一年FPGA的。水平不要求很高。合适就好。地点:北京 。有意向的朋友发消息给我。

网友B:
我想用双路DC-DC RT8012A给 lx25t(封装324PIN)供电。
其中
1.2V(1.5A)给核电压以及pci-e部分
1.8V(1A)给一个16bit的64M DDRII和FPGA的该部分控制器。

不清楚是否够。(由于结构非常紧凑。因此想用这个电源方案。 ...
引用 楼主:

从经验来讲,好像有点不够
你到这里:http://www.xilinx.com/products/technology/power/index.htm
下载S6的XPE表格,自己估测一下,才比较清楚
FPGA的功耗和你写的工程关系很大的
另外,PCIe(MGT)用LDO,不要用DC-DC,一般的DC-DC是满足不了纹波要求的,仔细看S6的文档
DDRII的端接电阻很费电,S6又把这部分移到芯片里面去了,所以发热可能会比较严重,有可能的话,用外部的电阻代替。

楼主:
板子不一定是一个特定的应用,使用的资源难以估计。为了保险起见,另外找了一个1.7A/1.7A的片子。只能这样了。再大就冒烟了。

网友C:
保险的做法,看看开发板的供电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