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2148 GPIO口P0.2不能置1

楼主(2011-06-02):
RT ,P0.2口一直是低电平,看了寄存器为一直0,也用示波器看了,一直是低电平。
我正确设置了PINSEL0和IO0DIR。  P0.2口 复用功能中有IIC功能,开漏输出,看过很多论坛,说需要加上拉电阻才能够置1,但是  P0.3  和P0.11 和P0.2  的复用功能中都有IIC功能,而我的板子中P0.3  和P0.11 是可以置1的,所以P0.2需要加上拉电阻才能够置1的说法我觉得不对。

我还看到有的人的LPC2148是P0.2和P0.3 都不能置1,而我的只有P0.2不能置1.我是对P0.2 P0.3 P0.11口循环的置1和清0
补充:我的芯片肯定没有坏的,也没有接线错误,因为我曾经的一个板子(也用的是2148)中,也遇到了P0.2不能置1相同的情况.当时是换了个IO ,没有研究原因。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两个板子中我都烧入了串口通信的程序

和同学讨论了啥,猜测是芯片默认P0.2的功能不是GPIO口,或者说即使进行了PINSEL0和IO0DIR的设置,也不能作为能够置1的IO口,只能加上拉电阻,但是 为什么别人是P0.2和P0.3口而我只有P0.2口呢?

望高手指教, 不胜感激,拜谢了。。。。

网友A:
断点调试一下吧

楼主:
断点调试 也试过,  主要是IO对应的寄存器都一直是0 啊  没用

网友B:
求高手帮助

楼主:
都说21IC大神多啊 但是 在哪里呢?:dizzy:

楼主:
版主呢 呼唤版主啊:'(

网友C:
帮你顶一下哦 估计版主最近太忙了

楼主:
:dizzy:再次顶顶, 不知道如何联系NXP的技术支出呢 要是可以问他们就好了

网友D:
给版主发消息试试看吧

网友E(2011-07-21):
加上拉电阻,没别的办法。

网友F: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