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走迷宫 用超声波好 还是用红外好?

楼主(2011-06-02):
(无正文)

网友A:
我们用的是红外

网友B:
超声波有两个缺点:
一、速度慢。虽然是超声,但速度还是340m/s,即34cm/ 1 ms,再考虑到往返,1ms 只能测量17 cm,这对于速度稍快的车是致命的。
二、耗费资源多。我用过的一个超声波模块有4个引脚去掉VCC和GND还剩下发射和接受端。发射端遇到超过10ns的高电平信号模块就会发射超声波,同时接收端输出高电平直到接受到超声波才变为低电平。这样至少需要一个timer 和 一个外部中断 才能测出距离。

网友C(2011-08-23):
用红外好一些,速度反应快,能让单片机做出快速反应

网友D:
用图像识别最好~~~ :P

网友E:
呵呵....智能视觉.

网友F(2011-11-11):
我是超声加红外,远程用超声,近距用红外。

网友G:
必须机器视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