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队列请教

楼主(2011-06-02):
typedef _queue
{
   char data[50];
   Q *front;
   Q *rear;
}Q;

怎么实现循环队列呀,指针到队尾的时候怎么让他转头呀,要是普通变量的话可以用
front=(front+1)%50,指针怎么弄呀?总不能每次更第50个数据的地址比较吧

网友A:
Q q[] = {
    {"0", &a[4], &a[1]},
    {"1", &a[0], &a[2]},
    {"2", &a[1], &a[3]},
    {"3", &a[2], &a[4]},
    {"4", &a[3], &a[0]},
};

网友B:
Q q[5] = {
    {"0", &q[4], &q[1]},
    {"1", &q[0], &q[2]},
    {"2", &q[1], &q[3]},
    {"3", &q[2], &q[4]},
    {"4", &q[3], &q[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