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回做PCB板,请指教!

楼主(2011-06-02):
头一回用PORTEL SE99做板,是一个继电器转换的板子!请大家看看!

网友A:
画的不错,强电用粗线。线圈用细线。布线整齐,不过建议:继电器触点这边最好用那种压线的接线端子,那样可靠,通电流也会更大。

网友A:
99se学会了,可以考虑学下 Altium Designer。

网友B:
强电,弱电混合了不行吧?
重新布局,弱电在中间,两边放置强电。

网友C:
布局还不错,同意楼上的楼上

网友D:
强电 线改粗些,继电器的几个脚,用铺铜画个框,增加附着力,继电器输出端子用间距5.08的端子,这样你后续接线方便很多

网友E:
直角走线有点多

网友F:
能混合的基础有多少是必须要有成效的

网友G:
继电器布局不合理,可优化,

网友H:
第一次就布这么好!厉害啊,

网友I:
安装孔小了点

楼主:
东西已经回来了,继电器画反了,量尺寸的时候,是反着量继电器的,呵呵!元件之间放的太开板子有点大!
TO:3楼是用可以压线的端子,间距是5.08!
TO:5楼第一次画不太懂!看有没有机会再做一次!到时候把弱电放中间!
TO:9楼都是45度线啊!角有点小吧?
TO:13楼安装孔不小,3.4左右吧,可以安装M3的螺丝!

网友J:
图画得还可以。但是问题也不少,说你问题多并不是因为真的很多,主要是因为电路本身挺简单——输入与输出之间是两条线对应两条线。

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1 对该的理解:认为上方是输入,下方是输出。电路大致是继电器(机械式或半导体式)的输入输出控制,那么,上方的输入往往可能是有一个共同的输入端(电源或电源地)。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将公共端用一两个脚输入就可以了。同理,继电器输出有时也可以这样,视用户需求。通过这样的处理,可以整体上简化电路——输入端和输出端都被减少。

2 下层继电器与上层继电器之间在布线上出现相互占入对方区域的现象。在强弱电之间这是禁忌,不安全。最好彻底避免,如果确实需要这样,那么,在下建议它们各走一层。

3 走线形态上,直角或类直角太多。这肯定是败着。不要和人争辩什么了,你转角线短太了,大致也是可以按直角看待的——我把它定义为类直角,你应该没话说了吧。

4 输入输出端口间的安排不太合理。形成的左右交叉过度明显,导线被迫加长,最好重新定义一下,可以简化许多。这个要求你也许不以为然,但实际应用意义是很大的。例如,在电路逻辑较复杂的场合,有时通过逻辑端口等效互换,将能使得布线简明起来……这个你也许一时还不明白,但迟早你会知道的。

网友J:
好好体会大家的意思,不断改进,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