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复位问题

楼主(2011-06-02):
大家都知道单片机可以通过外部复位电路实现复位,但是可否通过软件实现复位呢?在下想了解下,希望大家知道的指点指点。

网友A:
现在的MCU很多都可以软件复位

网友B:
把看门狗打开,然后死循环

网友C:
上电复位、看门狗复位、低电压复位

楼主:
你好!上电复位以及低电压复位我知道,不过看门狗复位只是听说过,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软复位?51单片机是否有这个功能?应该怎么实现呢?
4# 老鱼探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下学的还不深入,看门狗只是听说过,不知道阁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程序?

网友D:
看门狗就是不喂它他会咬你的玩意,要复位你就不要喂它,让他咬你,你的目的就达到咯,嘿嘿;
基本的51里面没有狗,要外挂;有些增强的芯片里面有狗,当然你只是想让它‘重新投胎’支持复位的片子,一个指令就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