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4位机69p55中设计查表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1-06-02):
中颖4位机69p55中设计查表程序怎么写

网友A:
看看入门与实战那本书

楼主:
没有找到,我意思是如果使用ROM数据读出列表(RDT)设计查表程序啊

网友B:
你可以看看参考规格书中关于RDT部分的说明

网友C:
LDA     halfSch_dpTableMidL
    ADDM    tmpL
    LDA     halfSch_dpTableMidH
    ADCM    tmpH
    EOR     tmpH
    ADCM    halfSch_dpTableCurL
    ADCM    halfSch_dpTableCurL
    ADCM    halfSch_dpTableCurH
    STA     rRDTE
    LDA     halfSch_dpTableCurL
    STA     rRDTH
    LDA     tmpH
    STA     rRDTM
    LDA     tmpL
    STA     rRDTL
    NOP
    LDA     rRDTL
    STA     rINX
    ADIM    rDPL,   1
    LDA     rRDTM
    STA     rINX
    ADIM    rDPL,   1

网友C:
给你部分RDT读取数据的部分代码看看

网友D:
很有参考价值呢

网友D:
我也学习了呢

网友E:
看不懂 有C的?

楼主:
楼上三位,拜托不要这样灌水了

楼主:
表格如何定义?

网友F:
DW      0xD7    ;-5            422.6       0
    DW      0xD5    ;-4            401.1       1
    DW      0xD4    ;-3            380.7       2
    DW      0xD2    ;-2            361.5       3
    DW      0xD0    ;-1            343.4       4
    DW      0xCE    ;0            326.3       5
    DW      0xCC    ;1            310.1       6
    DW      0xCA    ;2            294.9       7
    DW      0xC8    ;3            280.4       8
    DW      0xC5    ;4            266.8       9

网友F:
以上因为只用了8,所以高8是0.如果要全部使用16,可以 01234这样定义。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G:
新手路过了 对于我初学者很有帮助 谢谢各位

楼主:
呵呵,不用谢,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