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F管脚重映射

楼主(2011-06-02):
33f系列的202,管脚重新映射功能怎么用呢?为什么不成功呢?映射的程序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执行呢?
__builtin_write_OSCCONL(0x00);
RPINR10=0X0302;
RPINR18=0X1F09;
RPOR4=0X0003;
__builtin_write_OSCCONL(0x40);

网友A:
asm volatile
        (
                "mov #OSCCONL, w1  \n"
                "mov #0x46, w2     \n"
                "mov #0x57, w3     \n"
                "mov.b w2, [w1]    \n"
                "mov.b w3, [w1]    \n"
                "bclr OSCCON, #6"
        );

        RPINR12 = 0X0013;                //将 PWM1 输入故障引脚 FLTA1 重定向到 RP19 (PIN36)

//UART
        RPINR18 = 0X1F16;                //将 UART1 RX 连接到 RP22 (PIN2);允许发送 连接到 VSS
        RPOR11 = 0X0300;                //RP23 (PIN3) 分配给 UART1 TX

//ECAN
        RPINR26 = 0X0019;                //ECAN RX 连接到 RP25 (PIN5)
        RPOR12 = 0X0010;                //RP24 (PIN4) 分配给 ECAN1 TX;

//比较器
        RPOR10 = 0X0001;                //RP20 (PIN37) 分配给 C1OUT 比较器1 输出

        RPINR7bits.IC1R = 0X0008;                //RP8        分配给 输入捕捉1 输入

        asm volatile
        (
                "mov #OSCCONL, w1  \n"
                "mov #0x46, w2     \n"
                "mov #0x57, w3     \n"
                "mov.b w2, [w1]    \n"
                "mov.b w3, [w1]    \n"
                "bset OSCCON, #6"
        );

楼主:
谢谢。。这些语句可以放在端口初始化函数里面执行吧?

网友A:
这个是我自己程序里面拷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