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一般都是用树状或网状的结构吧,星型应该很少用

楼主(2011-06-02):
zigbee一般都是用树状或网状的结构吧,星型应该很少用????

网友A:
用的挺多的啊!

网友B:
在星状网络结构中,所有的节点只能与协调器进行通讯,相互之间的通讯时禁止的,这种网络的最大优点结构简单,易于管理,但是同时也给协调器带来更多的管理工作,容易造成网络堵塞、丢包、性能下降等。
    在树状结构中,增加了具有路由功能的全功能设备,这样可以采取分级路由策略来传送数据和命令信息,其优点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协调器的工作负担,同时能使节点定期进入休眠状态,降低功耗,但是节点的通讯路由相对单一,网络中的路由节点出现故障,相应区域就进入通讯瘫痪状态。
    在网状结构中,半功能节点只能与就近的全功能节点进行通讯,节点的通讯路由可以多种选择,提高了网络的健壮性,但是很难使节点做到定期进入休眠状态,管理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