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PCB中如何整体拷贝后,定向平移规定尺寸

楼主(2011-06-02):
请教PEOTEL  99SE 或者 AD09 ,   其 PCB中的元件和封装,如何整体拷贝后,平移XXmm(规定尺寸)。

谢谢!

网友A:
protel好像没有类似CAD的直接命令,我一般是在合适的地方放个焊盘(一般是以需要移动的图的某个焊盘计算),选中后,拖住之前相中的焊盘,然后两种重叠就行了,然后删掉之前放置的焊盘,有时干脆先在需要移动的区域添加一个焊盘,然后依次为基准,在计算另一个焊盘的位置,然后选中,移动

AD中有命令,先选中,然后  编辑->移动->通过X,Y移动选择,我这是用了中文菜单,等下弄个英文的
Edit->Move->Move selection by X,Y

网友B:
打开PCB,快捷键G设置栅格为1MM,然后选择需要移动的元器件,点击移动工具
鼠标选择移动内容,同时查看左下角的X,Y坐标变化增加或者减少到你需要的移动值就放下。

网友B:
protel好像没有类似CAD的直接命令,我一般是在合适的地方放个焊盘(一般是以需要移动的图的某个焊盘计算),选中后,拖住之前相中的焊盘,然后两种重叠就行了,然后删掉之前放置的焊盘,有时干脆先在需要移动的区域 ...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操作好。可以直接输入移动位移值。

网友B:
2楼zhaoyu2005
:AD中有命令,先选中,然后  编辑->移动->通过X,Y移动选择,我这是用了中文菜单,等下弄个英文的
Edit->Move->Move selection by X,Y
这个很好。选择元器件快捷键M再选择“通过X,Y移动选择”。

楼主:
谢谢!

这个方面好,准确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