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个人体感应灯PIR

楼主(2011-06-02):
大家帮忙看下,我的红外感应老是长亮,有些是自动亮自动灭的。搞了好久还没结果,都无从下手了,请高人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解电容质量不行,漏电太大了。

网友B:
手册上看看,触发延时和封锁延时那块,估计电容电阻调整下,
一般电容值固定,用电解电容10uf 然后调电阻,时间常数,要延时封锁多少时间,自己计算下。

楼主:
调封锁时间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哦,会不会是干扰太大啦。

网友C:
BIS00是什么,你这样画电路图谁能看懂,连个管脚名称都不标!你的问题无非是灵敏度太高,PIR电路里会有好几级放大,你还是调调放大倍数吧

网友D:
传感器是什么型号?它的datasheet可以上传或能给地址吗?

网友E:
一般是和延时管脚链接的瓷片电容有关。

楼主:
原来是干扰问题,PIR附近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