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匠人老X,打造史上最“烂”两轮平衡小车(第二版)

楼主(2011-06-02):
按匠人及部分网友要求,对第一版《史上最“烂”两轮平衡小车》,作了局部修改,第二版在硬件上和第一版向上全兼容,并且作了如下改动:

SCH改动:
1. 加装电源开关及防反接两极管
2. 加装4个电位器,通过杜邦线连接。
3. 加装一个百得LED,可做电源指示灯或供测试(匠人的鬼点子,再次感谢)
4. RS232C接口电平转换板

PCB改动:
1. 加速度Z轴直接连到放大器输入端。
2. 4芯 RS232C接口下移及微调电位器上移,便于装遥控板。
3. RS232C接口电平转换板。
5. 加装4个电位器,通过杜邦线连接。
6. 尽量增加洞洞板,方便网友自己发挥时增加电路。
7. 把电机驱动芯片的中间4个接地焊盘,与地线敷铜区之连线适当加粗。
8. 加装一个百得LED,可做电源指示灯或供测试(匠人的鬼点子,再次感谢)
9. 如果有可能的话,给驱动电机预留8个续流二极管的位置(没位置,未预留)。
10. 顶部适当加长,左右各加1对光电传感器,通过杜邦线连接。
11. 顶部中间增加RS232C接口电平转换板
12. 底板适当加长,加装4个电位器和2对光电传感器,通过杜邦线连接。
13. 在当通用型智能小车玩耍时,底下左右各1对光电传感器,两个侧面各1对光电传感器,共计4对光电传感器,可组成如避障,循迹,走迷宫等功能,其他功能需自行添加。

结构硬件改动:
1. 加装电池盒固定螺丝(老T叔的鬼点子,再次感谢)。
2. 顶部适当加长,加装一个万向轮,可当通用型智能小车玩。
3. 顶上面加个平台,做个二级倒摆,山寨级的两个自由度,上面顶个球,这个确实好玩(highgear老师的鬼点子,再次感谢)。

计划4日完成SCH定型,6日完成PCB布板,8号之前申核完成送制版。

最新消息,PCB板厂太忙(听内部人员讲,关键是缺人手),PCB板要到月底才能交货~~~ :L

网友A:
学习这种追求完美的精神!

网友B:
我想买··123jj怎么才购买的到··这个DIY小车··

楼主:
到下列连接报名,二姨有优惠,入选者半买半送~~~ :lol

[侃单片机] 主题:将DIY进行到底,现接受套件申请(非斑竹也可申请)

楼主:
学习匠人老X,史上最“烂”两轮平衡小车(第二版)

楼主:
史上最“烂”两轮平衡小车(第二版)protel 99SE 格式
原理图:

PCB图:

史上最“烂”两轮平衡小车(第二版)AD09 格式
原理图:

PCB图:

网友C:
这个线条... 太苗条太纤细了,不符合老x的审美观。

同时,没看到有任何系统的地线、电源线,只看到了锐角分支...

楼主:
按匠人及部分网友要求,对第一版《史上最“烂”两轮平衡小车》,作了局部修改,第二版在硬件上和第一版向上全兼容,并且作了如下改动:

SCH改动:
1. 加装电源开关及防反接两极管
2. 加装4个电位器,通过杜邦线连接。
3. 加装一个百得LED,可做电源指示灯或供测试(匠人的鬼点子,再次感谢)
4. RS232C接口电平转换板

PCB改动:
1. 加速度Z轴直接连到放大器输入端。
2. 4芯 RS232C接口下移及微调电位器上移,便于装遥控板。
3. RS232C接口电平转换板。
5. 加装4个电位器,通过杜邦线连接。
6. 尽量增加洞洞板,方便网友自己发挥时增加电路。
7. 把电机驱动芯片的中间4个接地焊盘,与地线敷铜区之连线适当加粗。
8. 加装一个百得LED,可做电源指示灯或供测试(匠人的鬼点子,再次感谢)
9. 如果有可能的话,给驱动电机预留8个续流二极管的位置(没位置,未预留)。
10. 顶部适当加长,左右各加1对光电传感器,通过杜邦线连接。
11. 顶部中间增加RS232C接口电平转换板
12. 底板适当加长,加装4个电位器和2对光电传感器,通过杜邦线连接。
13. 在当通用型智能小车玩耍时,底下左右各1对光电传感器,两个侧面各1对光电传感器,共计4对光电传感器,可组成如避障,循迹,走迷宫等功能,其他功能需自行添加。

结构硬件改动:
1. 加装电池盒固定螺丝(老T叔的鬼点子,再次感谢)。
2. 顶部适当加长,加装一个万向轮,可当通用型智能小车玩。
3. 顶上面加个平台,做个二级倒摆,山寨级的两个自由度,上面顶个球,这个确实好玩(highgear老师的鬼点子,再次感谢)。

网友D:
怎么才能购买这个“烂”车啊??

楼主:
这个线条... 太苗条太纤细了,不符合老x的审美观。

同时,没看到有任何系统的地线、电源线,只看到了锐角分支...
引用 网友C:

呵呵!

滥竽充数,临时抱佛脚,  现学现用的AD09,  连手工布线都没学会,好在单片机系统的工作电流不大,12min的线条已够实用了,除了L293供电加粗了些,其他的都没改,因实在没时间,这段时间太忙了~~~

老X难得露脸,下回请您老出山,露一手~~~ :lol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老X,  如何将已布的线,手工打断,重新按要求走向连接?
如何将某些关键线先手工布线,并且接下去的自动布线不改变?

网友E:
选中它,删掉,重新手动布线

楼主:
但每一段线都要另外指定网络,比较麻烦,有何捷径?

网友F:
如何将某些关键线先手工布线,并且接下去的自动布线不改变?
引用 楼主:
123姐姐,把手工布的线先锁定应该可以吧?我是菜鸟。

楼主:
这个方法是对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太麻烦,一根连线长长短短的有很多短直线组成,如何以块操作,快速一次性修改线段属性?

网友F:
:D第一次在咱二姨家得分,谢谢123姐姐

网友G(2011-07-12):
赫赫,竟然是自动布线

楼主:
赫赫,竟然是自动布线
引用 网友G:

嘿嘿!

临时抱佛脚,边看书边学着画的PCB板,很多功能还不会用,手工布线还没学会~~~

网友H:
没有PADS的版本么?话说现在不是流行pads么?

网友I:
那个神奇的二极管,,,没看明白这么高深的接法,,,应该串在电路中吧。。。

网友J:
与LS同感~

网友C:
Re 123jj:
另外,请教一下老X,  如何将已布的线,手工打断,重新按要求走向连接?
如何将某些关键线先手工布线,并且接下去的自动布线不改变?
引用 楼主:

——快捷键UN即可

也可单独选择后按“DEL”键

网友K:
明天到货,迫不及待

网友L:
多少钱啊?想买个学一下

楼主:
diy报名地址:http://www.21ic.com/wz/CRXDQWHFA/20110602/20110602.htm

1、想参加本次DIY活动的网友请抓紧时间报名,并且支付宝缴款。
2、前期已经报名或支付了货款的网友,烦请补齐“网名”等信息。(方法一:重新到报名处填写信息;方法二:把您的网名和姓名发站内短信给匠人)。
3、如果是从123jj处获得小车套件的网友,也一样可以报名参加本次竞赛,参与后面的评奖活动。请到报名页面去填写个人信息(不需要缴款)。
4、我们发现有部分网友申请了中颖的S-LAB工具套件,但是没有支付50元押金。请留意。因为我们最终是以实际支付来决定工具套件的发放对象的。如果没有支付工具押金的,请补缴押金。
5、本次工具数量有限,只向参加本次DIY活动的人提供。先到先得。

网友M:
不知奖品都有些啥,期待公布奖品!

网友N:
这个线路板画的。。。。哎!

楼主:
这个线路板画的。。。。哎!
引用 网友N:

LS正解,这线路板画的要多差有多差,给诚肯老实说实话的小盆友加分。。。。

俺不搞技术,这次又没小盆友帮忙画板,从没用过AD09的俺,只能边翻书边抄袭,花了几个晚上,搞封装,布线,检查核对,尽管画的很粗糙,但能保证线路不出错,有实用价值,菜鸟拿到手,能顺利装配,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O:
PCB上面,“Two Balanced Car”建议改一下,改成:

Self-balancing Bicycle或
Self-balancing Two-wheel Vehicle

网友O:
AD的所谓自动布线基本没什么用的,还是需要手动布线啊。

楼主:
谢谢LS,  下一版有机会改~~~

网友P:
楼主,请问元件清单在哪里下载

网友Q:
回复 网友P:
《自平衡两轮小车》元器件、金工零件、标准件 发货清单:   2011-06-28

Comment             Pattern     Quantity  Components
------------------------------------------------------------------------------
10n                 6-0805           3    C16, C17, C18
贴片电容

100n                6-0805           2    C4, C10                      贴片电容

22n                 RAD-0.2A         2    C2, C11                      独石电容
100n                RAD-0.2A        11    C1, C5, C22, C24, C25, C26   瓷片电容
                                           C28, C36, C37, C38, C39
100n                RAD-0.2A         3    C7, C20, C41
独石电容
220n                RAD-0.2A         2    C3, C15                      独石电容
470n                RAD-0.2A         2    C29, C33                     独石电容

10u                 CAPR-0.1        13    C6, C9, C12, C13, C14, C19   电解电容
                                           C23,C30,C31,C32,C34,C35,C40
100u                CAPR-0.1         2    C8, C21
电解电容
470u                CAPR-0.2         1    C27                          电解电容

220                 AXIAL-0.3        2    R27, R41
电阻

2K2                 AXIAL-0.3        4    R9, R10, R22, R25            电阻
4K7                 AXIAL-0.3        2    R28, R34
电阻

10K                 AXIAL-0.3       10    R1, R2, R3, R5, R6, R12, R16 电阻
                                           R19, R20, R21
20K                 AXIAL-0.3        6    R26, R29, R33, R35, R36, R40
电阻

33K                 AXIAL-0.3        2    R31, R38
电阻

47K                 AXIAL-0.3        4    R7, R8, R23, R24
电阻

100K                AXIAL-0.3        4    R4, R11, R17, R18
电阻

120K                AXIAL-0.3        2    R32, R39
电阻

240K                AXIAL-0.3        2    R30, R37                     电阻

10K                 VR5A             7    R13,R14,R15,R42,R43,R44,R45  微调电阻

10uH                AXIAL-0.4        2    L1, L2
电感

H42B6               H42B6            2    D3, D4                       光电发射接收对管
4007                DO-41            1    D5                           1A 整流管
LED                 CAPR-0.1         1    D6                           红色 LED

2510-2
插座          HDR1X2           3    P5, P6, P9                   接插件
, 2-Pin
SIP-3               HDR1X3           1    P11
接插件, 3-Pin, 40-Pin 1根半

SIP-4               HDR1X4           1    P10               接插件, 4-Pin     /
SIP-5               HDR1X5           1    P4
接插件
, 5-Pin     /
SIP-6               HDR1X6           2    P2, P3
接插件
, 6-Pin     /
SIP-8               HDR1X8           3    P1, P7
P12       接插件
, 8-Pin     /
PH3                 HDR1X2           1    P13
接插件, 2-Pin(智能小车专用)

PH4                 HDR1X2           1    P14               接插件, 2-Pin(智能小车专用)
ISP-TTL             HDR1X4           1    P15               接插件, 4-Pin(智能小车专用)
RS232               HDR1X3           1    P16               接插件, 3-Pin(智能小车专用)

SIP-10X2            HDR2X10          1    P8
接插件, 双排2X10-Pin

LM1117-3V3          SOT223           1    D2
三端稳压器, 贴片

78M05               TO-252           1    D1
三端稳压器, 贴片

LM358N              626-05           1    U5                           IC,
直插

LM324N              DIP14            2    U1, U2                       IC, 直插
L293D               DIP-16           1    U4                           IC, 直插
SH88F2051           DIP-20           1    U6                           2051
单片机, 直插

MMA7361             LGA-14           1    U3                           加速度传感器,贴片
ENC-03              ENC-03           1    X1                           陀螺仪, 贴片
ENC-03              ENC-03(选购件)    1    X2                           备用

SW-DPDT             DPDT-6           1    S1
按钮开关

DIP-8               DIP-8            1    U5                           IC插座
DIP-14              DIP-14           2    U1, U2                       IC插座
DIP-16              DIP-16           1    U4                           IC插座
DIP-20              DIP-20           1    U6                           IC插座

PCB
               5拼板
减速电机            双出轴
标准车轮            直径
65             2
编码盘              直径
23             2
电池盒               85#电池
铜柱                79mm(带孔
)        2
铜柱                79mm(带偏孔)      1                       (14+6mm)铜柱组合使用

铜柱                14+6mm            1
螺钉                M3X6              4                       固定PCB底板专用

螺钉                M3X8              4                       固定电机,小球或万向轮专用

螺钉                M3X10             2                       固定电池专用
螺钉                M3X25             4                       固定电机专用
螺母                M3                2                       固定小球或万向轮专用

实心钢球            30mm              1
磁铁                6mm强磁
排线
                16X200mm          1
2510-2
插头          HDR1X2            3    P5, P6, P9         接电机、电源
, 2-Pin
焊片
杜邦插头(6P
       SIP-6             2
杜邦插头(5P
       SIP-5             1
杜邦插头(1P
       SIP-1             9
杜邦焊片
短路插(2P
        SIP-2             6
铁质饮料罐                            1                                  自备

赠送下列备用实验件:
2n2                 RAD-0.2A         2
100n                RAD-0.2A         2
1u                  CAPR-0.1         2
2u2                 CAPR-0.1         2
4u7                 CAPR-0.1         2
22u                 CAPR-0.1         2
47u                 CAPR-0.1         2

2K2                 AXIAL-0.3        2
4K7                 AXIAL-0.3        2
10K                 AXIAL-0.3        2
20K                 AXIAL-0.3        2
33K                 AXIAL-0.3        2
47K                 AXIAL-0.3        2
100K                AXIAL-0.3        2
120K                AXIAL-0.3        2
240K                AXIAL-0.3        2

注:在原小车的基础上,车顶上加个了平台,做个二级倒摆,山寨级的两个自由度,上面顶个球,这个确实很好玩(highgear老师的鬼点子,再次感谢)。
下面为 遥控版智能小车专用(选购件)
Comment             Pattern     Quantity  Components
------------------------------------------------------------------------------
10u                 CAPR-0.1         1    C42
电解电容

100n                RAD-0.2A         1    C43
独石电容

220                 AXIAL-0.3        3    R46, R49, R51                      电阻
4K7                 AXIAL-0.3        7    R47, R48, R50, R52, R53, R54, R56  电阻
1K                  AXIAL-0.3        1    R55
电阻

LED                 CAPR-0.1         4    D7, D9, D11, D13                   红外 LED
Photo               CAPR-0.1         4    D8, D10, D12, D14
红外接收管

4148                DO-41            1    D15                                二极管
5401                TO-92_variant    1    D16                                PNP三极管
5551                TO-92_variant    1    D17                                NPN三极管
万向轮              22mm           1
3mm
热缩套管
          80mm            1

无线遥控发射器       433MHz
315MHz   1
无线接收模块         433MHz
315MHz   1

注:在当通用型智能小车玩耍时,顶部适当加长,加装一个万向轮,将两轮平衡小车演变成了三轮智能车,底下左右各增加了1对光电传感器,两个侧面各增加了1对光电传感器,共计4对光电传感器,可组成如避障,循迹,走迷宫等功能,附带无线遥控功能,赠送RS232CTTL电平接口转换器,可直接连PC机下载程序,其他功能需自行添加。

网友P:
再问下,为啥只有一个ENC03

网友R:
对于小车站立和行走,只用一个ENC03足够(装在X1位置上),以后相玩更高级的,可再加装一个ENC03(X2)

网友S:
有PADS 的图纸么?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呵呵。。。。。。。。

网友K:
你好123jj,我完成了小车焊接,但是介入电源后7805会迅速烫起来,输入是dc 9V,我检查了电路,感觉焊接没问题,请问有其他同志报告此问题吗?开关是按下断开?

楼主:
有一点温升很大常,大约有50mA输出电流,78M05消耗200-300mW功率,请测试一下东输入静态总电流,在50-60mA左右很正常, 如将所有IC芯片全拔掉,估计静态总电流在20mA左右。

网友K:
不是正常的发热,迅速就变得很烫,输入9v,又不需要供电机,不可能那么烫,能保证板子没问题吗,线路真是……难辨啊

楼主:
不是正常的发热,迅速就变得很烫,输入9v,又不需要供电机,不可能那么烫,能保证板子没问题吗,线路真是……难辨啊
引用 网友K:

不能!绝对不能!

微软发展到今天,都不能保证WINDOWS没面BUG,  三天两头公布补丁程序,俺个人能力及挡次比微软的世界超一流的拥有几十万人的精英团队,不知差多少倍,根本没法没能力保证板子没BUG!

但俺能保证小车能站起来,详见匠人的:
[侃单片机]主题:《自平衡两轮小车》现在进行时(2011.05.20更新:小车已站立)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3705&highlight=%E3%80%8A%E8%87%AA%E5%B9%B3%E8%A1%A1%E4%B8%A4%E8%BD%AE%E5%B0%8F%E8%BD%A6%E3%80%8B%E7%8E%B0%E5%9C%A8%E8%BF%9B%E8%A1%8C%E6%97%B6%EF%BC%882011.05.2

但俺能保证小车未调整前空载电流在50-60mA左右,详见huangqi412大虾 103楼发言:
[侃单片机] 主题:发货通知:第一届21ic社区DIY大赛---自平衡两轮小车DIY套件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7320&highlight=%E5%8F%91%E8%B4%A7%E9%80%9A%E7%9F%A5%EF%BC%9A%E7%AC%AC%E4%B8%80%E5%B1%8A21ic%E7%A4%BE%E5%8C%BADIY%E5%A4%A7%E8%B5%9B---%E8%87%AA%E5%B9%B3%E8%A1%A1%E4%B8%A4%E8%BD%AE%E5%B0%8F%E8%BD%A6DIY%E5%A5%97%E4%BB%B6

网友:
正常 应该不会烫的吧 偶的就很正常

网友K:
不能!绝对不能!

微软发展到今天,都不能保证WINDOWS没面BUG,  三天两头公布补丁程序,俺个人能力及挡次比微软的世界超一流的拥有几十万人的精英团队,不知差多少倍,根本没法没能力保证板子没BUG!

但俺能保 ...
引用 楼主:

不用引经据典吧,既然有人做出来了,直接说电路没问题不就成了,检查一下就是

网友K:
看样子是我把enc03管脚搞错了,嘿!这个黑点不是1啊?

网友F:
123jj
这是您的清单22n RAD-0.2A 2 C2, C11 独石电容
这是匠人大哥的

222不是2.2n吗?

楼主:
这两个规格随机都配的,建议先按照第七版原理图,装222
具体使用情况,应视软件滤波的如何编写而定,也可不装。

网友T(2011-08-19):
回复 楼主:
你好,AD中修改线段属性的方法:
1. 先用快捷键 S,P 点击要选择的线段(选中整个线段)
2. 右键点击选中线段的任一点出现一菜单,选择最高项"Find Similar objects"
3. 出现新窗口,在"Selected"栏的右边把any改为“same”,按OK
4. 在新窗口"pcb inspector"里面修改你想改的内容。

网友U(2011-11-28):
顶,希望二姨的活动多彩。

网友V:
不能!绝对不能!

微软发展到今天,都不能保证WINDOWS没面BUG,  三天两头公布补丁程序,俺个人能力及挡次比微软的世界超一流的拥有几十万人的精英团队,不知差多少倍,根本没法没能力保证板子没BUG!

但俺能保 ...
引用 楼主:

微软的windows有bug是你有bug的理由。
是不是微软有bug,其他人的所有设计都应该有bug?因为比不上微软的精英。
人家给你指出bug应该认真考虑怎么去纠正,而不是去狡辩。
思维有问题!二姨家尽出这些脑残的!

网友W:
这车子不烂啊,呵呵。。。。

网友X:
..........
思维有问题!二姨家尽出这些脑残的! ...
引用 网友V:

LS就是其中一员~~~

网友X:
这事是老X错了,不该回二姨家的“最牛X”之贴, 更不该回二姨家的“最牛人”之贴~~~

已作了深刻检讨~~~  :L

老x错了,这次真的错了。
首先,就是被6楼误导了,把他当成LZ说的了,
然后呢... 就是不该好心提醒下...

以后,老x不回新手贴得了
引用 网友C:

网友U:
期望123姐姐和匠人大婶把小车开起来!

网友Y:
这个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Z(2012-03-01):
该公布的都公布了,就是源码没贴出来

网友X:
:L

LZ盆友,源代码太长了,请自行下载,给个连接
[机器人] 主题:两轮自平衡小车源代码(24楼)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75230

网友AA(2013-07-14):
过程很好,学习了、

网友AB:
没看明白

网友AC:
学习这种追求完美的精神

网友AD:
很适合在校学生DIY

网友AE:
标记一下,有空再来看

网友AF:
mark先!拿来好好参考参考~~

网友AG(2014-02-25):
楼主大大,我是名在校学生,刚开始学画板子,对这个很感兴趣,我想自己照着您的PCB图,自己画一遍,请问,最后发板加上买各零件的钱,总共需要多钱啊???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楼主大大,我是名在校学生,刚开始学画板子,对这个很感兴趣,我想自己照着您的PCB图,自己画一遍,请问, ...

在论坛找laoxu,此ID不用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在论坛找laoxu,此ID不用了

哦,谢谢,刚接触这个,只是看了点郭天祥的视频,还是个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