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学习CRC8,利用逆运算生成指定CRC的数组

楼主(2011-06-02):
CRC, TE, pd, PDA, UPD

#include "uni_int.h"
#include <stdlib.h>
uint8 crc8_create(uint8 crc_in,const uint8 *data,uint16 size);
uint8 crc8_update_nibble(uint8 crc_in,uint8 data);
uint8 crc8_update_byte(uint8 crc_in,uint8 data);
uint8 crc8_update_word(uint8 crc_in,uint16 data);
uint8 crc8_dis_update_nibble(uint8 crc_out,uint8 data);
uint8 crc8_dis_update_byte(uint8 crc_out,uint8 data);
uint8 crc8_dis_update_word(uint8 crc_in,uint16 data);
volatile uint8 A;
volatile uint8 crc_data[10];
volatile uint8 crc_out;
int main()
{
A=0x55;
A=crc8_update_byte(A,0x21);
A=crc8_dis_update_byte(A,0x21); // 恢复初值
A=0x78;
A=crc8_update_nibble(A,0x1);
A=crc8_update_nibble(A,0x2);
//相当于crc8_dis_update_byte(A,0x21);
A=crc8_dis_update_nibble(A,0x2);
A=crc8_dis_update_nibble(A,0x1);
//相当于A=crc8_dis_update_byte(A,0x21); // 恢复初值

A=0x69;
A=crc8_update_word(A,0x4321);
A=crc8_dis_update_word(A,0x4321); //恢复初值
A=0x69;
A=crc8_update_byte(A,0x21);
A=crc8_update_byte(A,0x43);
A=crc8_dis_update_byte(A,0x43);
A=crc8_dis_update_byte(A,0x21); //恢复初值
A=0x69;
A=crc8_update_nibble(A,0x1);
A=crc8_update_nibble(A,0x2);
A=crc8_update_nibble(A,0x3);
A=crc8_update_nibble(A,0x4);
A=crc8_dis_update_nibble(A,0x4);
A=crc8_dis_update_nibble(A,0x3);
A=crc8_dis_update_nibble(A,0x2);
A=crc8_dis_update_nibble(A,0x1); //恢复初值
//已知CRC8值为0x96,生成10个字节的数,使之CRC校验(初值为0)为0x96
uint8 index=9;
crc_out=0x96;
while(index!=0)
{
crc_data[index]=rand()%256; //随机一个字节
crc_out=crc8_dis_update_byte(crc_out,crc_data[index]); //逆运算,一个字节
index--;
}
//最后前面的一个字节:
crc_out=crc8_dis_update_byte(crc_out,0); //逆运算,一个字节
crc_data[index]=crc_out;
//验证:
crc_out=crc8_create(0,(void *)crc_data,10); //为0x96
asm("nop");
while(1);
}

网友A:
现有一串数据xxxxxxxx0123456789abcdef,知道其crc32结果为12345678,求xxxxxxxx是多少

答:
现有一串数据xxxxxxxx0123456789abcdef,知道其crc32结果为12345678,xxxxxxxx  是0D1AD0D8

那串数据是:
明文:0D1AD0D80123456789ABCDEF

网友A:
现有一串数据01234567xxxxxxxx89abcdef,知道其crc32结果为12345678,求xxxxxxxx是多少

答:
现有一串数据01234567xxxxxxxx89abcdef,知道其crc32结果为12345678,xxxxxxxx  是2D2F927A

那串数据是:
明文:012345672D2F927A89ABCDEF

网友A:
注意:俺的作业是用 stm32的crc32

网友A:
CC2530做这个作业

网友A:
这里用了昨晚讲的crc的四个基本性质。
其中“+1”可逆绝对是俺创立的。

网友A:
哈哈,有人对crc感兴趣了~~~

HotPower的密潭

网友A:
我没细看,假若权值采用0x18,建议放弃。
应该采用0x8c。
前者是美信很早以前官方51的例程。是先右移再运算的,这样在51上可以得到优化。
但是没考虑逆运算的问题。
前者看不出表达式的任何含义,但后者全部可以。
首先,看见0x8c可以立即知道它是右移可逆的。

网友A:
再如ti的pec,其权值为0x07,故可以立即断定它是左移可逆的crc8

网友B:
昨晚没听课,又没做笔记的啊?麻烦有空传一份聊天记录上来,谢谢。晚上电脑一般没我的份.......

网友A:
现有一串数据0123456789abcdefxxxxxxxx,知道其crc32结果为12345678,求xxxxxxxx是多少

答:
现有一串数据0123456789abcdefxxxxxxxx,知道其crc32结果为12345678,xxxxxxxx  是8C2D9118

那串数据是:
明文:0123456789ABCDEF8C2D9118

网友C:
和别人相接触的概念有多少种区别是在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