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电器的检测与认证

楼主(2011-06-02):
LEDLED   LED(Light Emitting Diode)即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固态的半导体器件,它可以直接把电转化为光。LED 的心脏是一个半导体的晶片,当电流通过导线作用于这个晶片的时候,电子和空穴就会被推向量子阱,在量子阱内电子跟空穴复合,然后就会以光子的形式发出能量。能完成数十种不同的工作,并且在各种设备中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例如它们可以组成电子钟表 表盘上的数字,从遥控器 传输信息,为手表表盘照明并在设备开启时向您发出提示。 如果将它们集结在一起,可以组成超大电视屏幕上的图像,或是用于点亮交通信号灯。 照明电器,因其与传统光源光源

  光源产品具有LED显示、体积小、重量轻、易携带、电池供电、性能价格比高等特点,直观快速,是一种使用极其简单方便的测试工具,产品经过防震防潮处理,可以在野外恶劣环境下长时间工作。照明电器相比具有优越的特性,自进入照明领域后,尤其在目前全球性“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应用范围正在加速度扩展。相应地,制造商和用户也更加迫切地希望了解LED照明电器的产品质量标准规范。本文即是以此为出发点,对LED照明电器的检测与认证做出普及性的介绍。介绍的重点将是CCC认证范围内的LED灯具的安全要求。

  LED照明电器中的重要术语和基本概念
  LED(发光二极管二极管   二极管又叫半导体二极管、晶体二极管,是最常用的基本电子元件之一。二极管只往一个方向传送电流,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形成的p-n结构成,在其界面处两侧形成空间电荷层,并建有自建电场。当不存在外加电压时,由于p-n 结两边载流子浓度差引起的扩散电流和自建电场引起的漂移电流相等而处于电平衡状态。 [全文]

):正向偏压时发出非相干光辐射的p-n结半导体器件。
  LED模块:在印刷线路板上集成一个或多个LED形成的组件,可能带有的光学元件、热学元件、机械元件和电气接口,但不含电源和标准灯头。
  LED灯:含有LED模块和标准灯头的组件,分为整体式(带LED驱动器)和非整体式(不带LED驱动器)两类
  LED光源:LED、LED模块和LED灯统称为LED光源。
  LED连接器连接器   连接器是一种通常安装在电缆或者设备上,供传输线系统电连接的可分离元件(转接器除外)。国内亦称作接插件、插头和插座。一般是指电连接器。即连接两个有源器件的器件,传输电流或信号。 :基于LED模块的印刷线路板一起使用的杂类内置式连接件。

  LED驱动器:含有电源和LED控制电路的装置,目的是使LED光源工作。
  LED灯具:能分配、透出或转变LED光源发出光线的一种器具,其包括支承、固定和保护LED光源必需的所有部件(但不包括LED光源本身),以及必需的电路辅助装置和将与电源连接的装置。
  现有LED照明电器标准
  LED照明电器标准基于安全、性能和电磁兼容相分离的原则,按产品类别分类建立。以下表1和表2所列是我们在进行LED照明电器的检测与认证工作时所应参照或遵循的标准:

表一(点击查看原图)

表二(点击查看原图)
  LED灯具的安全要求
  首先,我们要明确灯具安全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光源发光,灯具用光”——照明使用的光线由光源发出,灯具是优化光线发散,保证光源使用安全的器具,因此灯具安全标准不涉及对光源本身的要求;“灯具命名与光源分离,为照明服务”——灯具利用光源发出的光线为照明服务,因此灯具标准的分类和命名不应与光源有关,而应直接体现其服务能力、对象和场所。
  在充分理解上述两个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已有的灯具国家标准都适用于LED灯具,只是LED灯具的一些已知的特性在现有标准中尚无具体体现,需要进一步针对LED灯具的特性,制定LED灯具特殊的性能和能效标准。也就是说,LED灯具可以划归到嵌入式灯具、固定式通用灯具、可移式通用灯具、水族箱灯具、电源插座电源插座 电源插座是有插槽或凹洞的母接头,用来让有棒状或铜板状突出的电源插头插入,使家用电器与电源插座可携式小型设备通电可使用的装置。安装的夜灯、地面嵌入式灯具这六大类灯具中,申请CCC认证。

  下面就以问答的方式,解决LED灯具CCC认证中涉及安全要求的常见问题。
  认证单元如何划分?
  ①安装方式;②光源种类;③防触电保护等级;④外壳防护等级;⑤安装面材料、隔热材料覆盖;⑥灯的控制装置;以上6点相同,且结构相似者可以划分为同一单元。
  防触电保护形式有哪些?
  Ⅰ类——基本绝缘+保护接地; Ⅱ类——双重绝缘/加强绝缘;Ⅲ类——电源电压SELV+灯具工作电压SELV。
  电源接线端子端子   端子通常指由铜材等冲制而成的连接器接触件。端子是连接电气线路的常用元件,主要在器件与组件、组件与机柜、系统与子系统之间起电连接和信号传递的作用,并且尽量保持系统与系统之间不发生信号失真和能量损失的变化。 应采取怎样的定位和防护措施?

  一般在接线端子下放置绝缘衬垫,并采用双螺钉固定,目的在于使接线后可能从绞合导体中脱出的一股游离导体不接触金属部件(对于电源导体)或带电部件(对于接地导体)。
  自攻螺钉在使用上有什么限制?
  除非有适当的锁紧装置(如弹簧垫圈),自攻螺钉不能用于连接载流部件;除非每个连接处至少有两颗,自攻螺钉不能用于提供接地连续性。
  怎样判断哪些部位的玻璃或半透明罩需按易碎部件的要求进行冲击试验?
  判断移除这些部件后,灯具的IP防护等级是否降低、防触电保护是否依然达标、紫外线和光源溅射危害防护是否依然达标。如果存在任意一个否定的判断,则应将其视为易碎部件并进行冲击试验。
  用于悬挂灯具的带电软缆有何机械性能要求?
  应选择导体截面积足够大的软缆,使悬挂时导体受力不大于15N/mm2。
  标符号或符号的灯具有什么要求?
  (1)安装表面面温度要求:正常工作热试验和异常工作热试验中测得的安装表面温度分别不超过90+5℃和130+5℃;
  (2)灯控制装置类型要求:带符合IEC61558-2-4/IEC61558-2-6/IEC60989的变压器变压器   变压器(Transformer)是利用互感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心(磁芯)。在电器设备和无线电路中,常用作升降电压、匹配阻抗,安全隔离等。变压器是变换电压、电流和阻抗的器件,当初级线圈中通有交流电流时,铁芯(或磁芯)中便产生交流磁通,使次级线圈中感应出电压(或电流)。它由铁芯(或磁芯)和线圈组成,线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组,其中接电源的绕组叫初级线圈,其余的绕组叫次级线圈。以及电子式灯控制装置的,无进一步要求;

  (3)与安装表面间距要求:至少10mm(灯具外壳在灯控制装置投影面内连续,灯控制装置到灯具外壳内表面至少3mm,灯具外壳外表面到安装表面至少3mm);或至少35mm(灯具外壳在灯控制装置投影面内不连续,灯控制装置到安装表面有直接通路);
  (4)带热保护器热保护器   热保护器又可以称作为温控开关或温控器,它的作用与我们生活当中的保险丝的作用一样,不过也有不同。 热保护器是两片不同的合金组合在一起,通过电流后会发热,由于两种不同的合金热膨胀系数不同,合金势必向一个方向弯曲,触电离开,就断了电。弯曲速度与通过的电流大小成正比。这样就保护了用电设备。类型要求:带标符号和符号(…不大于130)热保护器的,无进一步要求;带标符号(…大于130)热保护器和不带热保护器的,应进一步符合灯的控制装置故障条件热试验的要求。

  什么情况下需要配备软线固定架?
  灯具提供或设计使用不可拆卸软缆或软线(电源软缆或软线,互联电缆电缆   电缆是一种用以传输电能信息和实现电磁能转换的线材产品。既有导体和绝缘层,有时还加有防止水份侵入的严密内护层,或还加机械强度大的外护层,结构较为复杂,截面积较大的产品叫做电缆。

),并且其伸出灯具超过80mm,则需要配备软线固定架。
  Ⅲ类灯具的插头插头   接插件一般分为插头和插座两半。   插头一般指不固定的那一半。带阳性接触体的插头称为公插头;带阴性接触体的插头称为母插头。插座一般指固定(在面板或底盘上)的那一半。带阳性接触体的插座称为公插座;带阴性接触体的插座称为母插座。   当接插件两半无固定与不固定的区分时(如电缆连接器),则可按接触体形式加以区分,带阳性接触体的可称插头,带阴性接触体的可称插座。   当接插件两半无固定与不固定的区分,而所带接触体又无阳阴性之区分时,接插件两半就不分插头和插座。 [全文]

有特殊要求吗?
  Ⅲ类灯具不能使用符合GB1002/GB1003的插头
  怎样完成灯具的环路安装?
  灯具的环路安装只能通过器具耦合器耦合器   耦合器是在微波系统中,能够将一路微波功率按比例分配成几路的元件。耦合器的作用是将信号不均匀地分成几分(称为主干端和耦合端,也有的称为直通端和耦合端),主要包括: 定向耦合器、功率分配器以及各种微波分支器件。 这些元器件一般都是线性多端口互易网络, 因此可用微波网络理论进行分析 。 或接线端子来完成。

  SELV部件可以没有绝缘吗?
  可以。但如果采用的绝缘,则需符合相关的绝缘电阻电阻   电阻,物质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叫该物质的电阻。电阻小的物质称为电导体,简称导体。电阻大的物质称为电绝缘体,简称绝缘体。 和电气强度的要求。

  Ⅰ类灯具中哪些部位必须接地?
  与带电部件之间仅有基本绝缘,并且可触及(安装完成、为更换光源或启动器而打开时)或易与支承表面接触的金属部件。
  在绝缘电阻和电器强度前应怎样对样品进行预处理?
  应将样品置于潮湿箱内48小时,箱内湿度应保持在91%-95%,温度为20℃-30℃之间任意适宜值。
  LED灯具不同极性带电部件之间接有LED模块和LED驱动器,功能上要求导通,是否不需要进行绝缘电阻和电器强度的试验?
  LED灯具不同极性带电部件之间也需要进行绝缘电阻和电器强度试验,试验时应将不同极性带电部件之间的功能性部件拆除,使试验电压加到部件的绝缘上。
  SELV部件之间有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要求吗?
  只有工作电压在25V以下时,才没有要求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小于1mm的槽口,计算爬电距离只算槽口宽度;小于1mm的间隙,计算电气间隙时忽略不计。
  LED灯具的耐久性试验有哪些特殊要求?
  无论是否存在异常工作状态,对LED灯具进行耐久性试验时均统一采用1.10Un,持续240h(正常工作10×24h)。
  LED灯具的热试验有哪些特殊要求?
  正常工作热试验采用1.06Un(测带tc值部件温度时采用1.00Un),若LED模块与LED驱动器的连接方式为焊接或不可拆接线端子,则无需进行异常工作热试验,否则采用1.10Un进行异常工作热试验。
  对可移式灯具的平稳度有什么要求?
  可移式灯具6°倾斜时应不倾倒;15°倾斜时若倾倒,则在异常工作热试验时应将灯具按照倾倒后的位置放置。
  电源插座安装的夜灯的热试验有哪些特殊要求?
  除GB7000.1中列出的可能的异常工作条件,新增用覆盖物盖住夜灯的异常工作条件,灯具应在1.00Un下连续工作7h或直到损坏。
  对地面嵌入式灯具的IP防护等级有哪些特殊要求?
  (1)IP65+排水装置; (2)IP65+IP67;
  至少包含上述方案中的一组,可以有更多的IP等级,如IP65+IP67+IP68。

网友A:
国内做led比较牛的是哪家了

网友B:
很有前途啊!

网友C:
光源产品具有LED显示、体积小、重量轻、易携带、电池供电、性能价格比高等特点,直观快速,是一种使用极其简单方便的测试工具

网友C:
前途很广啊

网友D:
楼主是做这方面的吗

网友E:
我觉得像

网友F: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