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触发电路---故障分析

楼主(2011-06-02):
大家好,我做了一块可控硅触发板,在现场用了近5个月,最近出现烧可控硅现象(功率可控硅和T1235一起击穿导致短路)。
工作环境介绍:
60v交流电来自380v转60v干式变压器,
外部可控硅为100a的单向可控硅反并联,
负载为电阻炉,大概在100a左右;
现场没有加rc吸收电路,
附件为原理图

问:
1、如果T1235击穿,是否会导致Q1,Q2击穿?如果会,是什么情况下。
2、什么原因能导致两者一起击穿?或是哪个先坏?哪个后坏呢?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3、这个触发线路存在什么安全隐患吗?
4、rc吸收电路的参数该怎么计算呢?

我自己的分析:
1、可能外面有强干扰,首先将D2击穿,D2击穿后,Q1,Q2失控,处于一直导通状态,热量增加,导致温度上升 最终热击穿。但是根据现场工程师的说法,Q1,Q2更换后,合闸后有时会马上烧掉新换上去的可控硅,有时候不烧。(合闸的时候弱电触发信号存在)这好像又和我自己的分析矛盾着。还请专家帮忙分析分析。先谢谢了。

难道是T1235有缺陷,不应该这么容易坏啊,再说了,就一个位置的老坏,其他11个通道都没事。

网友A:
你的moc3063与T1235的接法本身出错!改了先。

网友A:
R2的值也太小了点吧。

楼主:
R2的值也太小了点吧。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R2是小了不少,我准备换成470的应该就可以了吧?

MOC3063与T1235接法有错吗?能不能给个图,让我搭个电路试试。
按datasheet上的接法好像管不断T1235(试验过,难道是参数不对?)

楼主:
将常亮电路中R2值变成360也不行,这个图是moc3063文档图,真郁闷

楼主:
C1变值!
引用 网友B:

现场没有加C1,若要加RC吸收电路,具体参数怎么计算?

网友C:
按标准电路接即可。

网友D:
可否上你的T1235的资料?

楼主:
可否上你的T1235的资料?
引用 网友D:

T1235 就是BAT12

楼主:
按标准电路接即可。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实验过,不行啊。所以很郁闷!

网友A:
不行得查自己的原因,不是瞎改电路的。

网友E:
这种菜鸟级的问题,其实也没问题,只是LZ在考二姨家的大虾的智商~~~ :lol

事实上也没啥原因好分析,不是问题的问题,超超级简单:
1.  原理图 双向可控硅 A,K极故意画反,这是第一考。
2.  现场没有加rc吸收电路,双向可控硅阴极电阻,引起抗干扰性变差,问为什么偶然会损坏可控硅,这是第二考。
3.  现场单向可控硅触发极没有像双向可控硅触发极一样,加限流电阻,引起偶然超标的干扰尖脉冲击穿可控硅。问为什么就一个位置的老坏,其他11个通道都没事。这是第三考。
4. 有了以上三问,LZ三斧子用完,直接提第四个问题,是单向可控硅先损坏还是双向可控硅先损坏。这是第四考。
5. 最后一个问题,难道是T1235有缺陷,不应该这么容易坏啊,再说了,就一个位置的老坏,其他11个通道都没事。这是第五考,最后一考。
回答了最后一考,一切问题都是浮云,你那个工厂设备放的位置风水不好,其中有一个位置离隐藏的干扰源最近,故老坏,其他11个通道离的远些,都没事。。。。
所以强拆第一个通道,搬个位置,风水好了一切都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小弟愚钝,标准电路没有问题,是在下把

T1235的A 和 K接反了,所以导致一直导通。在此向叶大哥道

歉,也向李工致谢,不过标准电路行不行不是本题的重点。首

先明确的是 我的电路图是没有原则问题的(可以用),我的问

题是:
问:
1、如果T1235击穿,是否会导致Q1,Q2击穿?如果会,是什

么情况下。
2、什么原因能导致两者一起击穿?或是哪个先坏?哪个后坏

呢?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3、这个触发线路存在什么安全隐患吗?
4、rc吸收电路的参数该怎么计算呢?

我应该怎样解决问题呢?那些地方要加强,对这些问题,从

123jj回复中找到了大部分的答案。
综合各位的解答,我分析如下,若有不对,请大侠们指正:
1、若T1235在强干扰脉冲下击穿,会导致Q1Q2损坏。T1235

击穿后,导致Q1,Q2一直导通,功率不可控,电流和功耗加大

,发热导致击穿;T1235损坏不会导致Q1Q2因G极电流过大而

击穿。
2、两者一起击穿可能性也存在,我的看法偏向于T1235损坏

导致Q1Q2损坏,解决办法:
a) 接RC吸收电路,吸收干扰脉冲。
b)加大T1235 G极限流电阻(提高了抗高压脉冲的能力),并

在G极和阴极加上一个电阻,增加抗干扰能力(误触发)。
c)R3,R4是现场单向可控硅触发的限流电阻,可考虑加大一

点。
3、请教专家
4、正在找相关资料

网友E:
LS思路混乱,俺也已无话可说,自己再想想吧~~~

导致Q1Q2损坏,解决办法:
a) 接RC吸收电路,吸收干扰脉冲。         。。。。。。。。。。。。正确
b)加大T1235 G极限流电阻(提高了抗高压脉冲的能力), 。。。。。。。。。。。。错误
并在G极和阴极加上一个电阻,增加抗干扰能力(误触发)。。。。。。。。。。。。。正确
c)R3,R4是现场单向可控硅触发的限流电阻,可考虑加大一点。。。。。。。。。。。。。错误

网友F: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9075&highlight=%E5%8F%AF%E6%8E%A7%E7%A1%85
这里面zhangjinxing说的可控硅坏,是由于两个误导通,由于启动电容放电引起可控硅击穿;增加扼流圈电阻解决什么,有道理吗?请帮忙分析一些谢谢!
针对可控硅击穿的问题较多,大家都想学习,请指点指点!

谁不是也可以解释前期我也有发过这样问题,你提的误导通导致击穿的根本原因?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F%E6%8E%A7%E7%A1%85
但是今天看到了12楼  zhangjinxing同志说的有点不明白,如何家扼流线圈串电阻来解决启动电容放电,启动电容放电,两个可控硅误导通是会产生什么?什么原理造成可控硅损坏?

网友F:
请问123jj: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9075&highlight=%E5%8F%AF%E6%8E%A7%E7%A1%85
这里面zhangjinxing说的可控硅坏,是由于两个误导通,由于启动电容放电引起可控硅击穿;增加扼流圈电阻解决什么,有道理吗?请帮忙分析一些谢谢!
针对可控硅击穿的问题较多,大家都想学习,请指点指点!

谁不是也可以解释前期我也有发过这样问题,你提的误导通导致击穿的根本原因?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F%E6%8E%A7%E7%A1%85
但是今天看到了12楼  zhangjinxing同志说的有点不明白,如何家扼流线圈串电阻来解决启动电容放电,启动电容放电,两个可控硅误导通是会产生什么?什么原理造成可控硅损坏?

楼主:
问:现场单向可控硅触发极没有像双向可控硅触发极一样,加限流电阻,引起偶然超标的干扰尖脉冲击穿可控硅,
为什么偶然超标的干扰脉冲会击穿可控硅,微观过程是怎样的?查了些资料,还没有完全搞明白。
有个资料写的是干扰脉冲导致可控硅部分触发,局部大电流,烧坏可控硅。
您说的加限流电阻是在G极上加,难道是怀疑是G极触发线在从pcb接头到现场可控硅g极之间的导线拾取了干扰信号吗?
对于加大T1235 G极限流电阻(提高了抗高压脉冲的能力), 在我的电路里 电阻取什么值合适,为什么呢?我认为触发电路有两级,我认为第一级提高g极限流电阻会使第二级的触发脉冲电流陡度提高,增强Q1Q2的抗 di/dt 能力。

网友E:
12楼 李冬发老师 已说的很清楚了,不行得查自己的原因,不是瞎改电路的

网友E:
怀疑连可控硅工作原理都没搞清,如何改电路?如何分析原因?

网友E:
问:
1、如果T1235击穿,是否会导致Q1,Q2击穿?如果会,是什么情况下。.......................此电路T1235根本不会击穿,只有当Q1,Q2击穿后,才会连锁反应,引起T1235击穿。
2、什么原因能导致两者一起击穿?或是哪个先坏?哪个后坏呢?有什么办法避免呢?.......................电路设计先天缺陷,请苦读厂家可控硅技术手册,别拍脑袋乱改电路即成。
3、这个触发线路存在什么安全隐患吗?.......................同上,电路设计先天缺陷,不击穿是可控硅质量好,外加LZ运气好,击穿是必然结果。
4、rc吸收电路的参数该怎么计算呢?.......................电阻性负载加不加rc吸收电路都无所谓。

楼主:
电阻性负载加不加rc吸收电路都无所谓  --------认同,负载上基本不会出现大的dv/dt,不过如果加的合适的话,应该比不加更加安全和可靠。
此电路T1235根本不会击穿------怀疑,Q1Q2都击穿了,应该相当于短路,T1235有何连锁呢?
电路设计先天缺陷-------这个我自己是隐隐的感觉到,网上查资料,众说纷纭,还请明示(直接给个图也行)。
     注:这个电路得可以控制反并联也可控制双向可控硅。

不击穿是可控硅质量好,外加LZ运气好,击穿是必然结果-----还请明示。
请苦读厂家可控硅技术手册------不好操作,我们触发的可控规是设备使用厂家 的维护工程师自己换的(品牌不确定),每个厂家到市场上买的可能都不同。不过这几次烧坏的可控硅,我想可能要去追根溯源了!
我得承认,对可控硅的控制以前的确没有深入研究,我一直认为技术无止境任何一点东西都可能值得一个人去为之奋斗一生;作为工程师每个人都有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值得去花很多时间),不是现场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可能也不会再去研究。

网友E:
给个经典的电路图供参考,对比一下错在哪

楼主:
这个电路我研究过的啊,我也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360欧姆的是g极限流电阻,下面的330欧姆电阻在右面可控硅导通时起到抗干扰作用,叫Rgk,与其并联的1n4007是利用单向导通作用,抗干扰时截止,在要导通左面的可控硅时导通,把330欧姆电压限位在0.7v,这样就可以是触发极电流增大。
但是我认为这个电路 不能兼容双向可控硅,所以不想采用。

我的电路图是这样工作的:
当触发Q1导通时,电流从R3流入,经D2进入Q1触发极,此时R3为限流电阻,R4为抗干扰电阻。
当要触发Q2时,电流从R4进入,经D2进入Q2触发极,此时R4为限流电阻,R3为抗干扰电阻。

网友E:
小盆友:
你知道可控硅最怕什么吗?
告诉你吧!
可控硅最怕容性负载!并且在非电流过零时进行同步触发!
23楼的图纸是厂家推荐的标准电路,在一般电阻性负载时,可靠性很高,在纯感性负载时,可靠性较高,在带有容性负载时,可靠性急剧降低,特别是触发同步没控制好时,极易过电流击穿!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用他驱动带电容启动的单相交流电机。故障率较高。
24楼的电路,是LZ自作聪明,考虑不周简化的,一看就知道,用于电阻性负载时,可靠性就不高,就不要说用于其他感性负载了。
在24楼你是分析了电路,但只分析了表面静态之工作原理,并没考虑到深层,自己再好好想想吧~~~ :lol

网友G:
扯了这么多,没人说到重点, 单向硅最怕的是门极反向过压, 一般是5-7V(也就是内部NPN管的发射结击雪崩击穿电压), 当D2截止时, 就是Q1,Q2的末日,给门极反并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G:
可控硅扛容性负责也不是很脆弱,100A的单硅,是RD91封装吧,少说也能扛2000安平方秒的电流冲击,相当于1000A 2mS,2个库论的电荷,380V回路的峰值电压*1.1倍=590V,2库论相当于要3300uF电容组

网友G:
23楼的图正确,两颗单硅反向并联,压降明显低于双向硅,在电容投切中常用到,不过电容投切器中,可控硅并不能真正做到零压差投切,因此电流冲击还是很大的。有的产品则采用可控硅投切,投入后用磁保持继电器短路可控硅,实现零功耗运行,断开关则是继电器先断,然后可控硅切断,可控硅发热很少。

网友G:
这个电路我研究过的啊,我也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360欧姆的是g极限流电阻,下面的330欧姆电阻在右面可控硅导通时起到抗干扰作用,叫Rgk,与其并联的1n4007是利用单向导通作用,抗干扰时截止,在要导通左面的可控硅时 ...
引用 楼主:

单向硅只能工作在第1象限,因此门极绝对要钳位。这与双向硅四象限工作有很大差别,当然了,Hi-com双向硅,要避免第四象限触发。

网友E:
一直想盼maychang老师来讲解,结果maychang老师没盼到,只盼来maychang老师的徒弟,不过一样欢迎~~~   :lol

楼主:
单向硅最怕的是门极反向过压-------看来是我没有完全理解标准线路中二极管的功能,按自己的思路吧电路简化惹的事。我改,呵呵。借用范伟的一句话表达感激之情——大哥,谢谢了昂。:)
我重新打样几块板试试

网友E:
23楼的图正确,两颗单硅反向并联,压降明显低于双向硅,在电容投切中常用到,不过电容投切器中,可控硅并不能真正做到零压差投切,因此电流冲击还是很大的。有的产品则采用可控硅投切,投入后用磁保持继电器短路可控 ...
引用 网友G:

可控硅在一般应用可靠性较高,只是最怕容性负载!并且在非电流过零时进行同步触发!

大蚂蚁推荐的用磁保持继电器短路可控硅,倒是一条不错的“非典”应用,顶~~~

网友E:
单向硅最怕的是门极反向过压-------看来是我没有完全理解标准线路中二极管的功能,按自己的思路吧电路简化惹的事。我改,呵呵。借用范伟的一句话表达感激之情——大哥,谢谢了昂。:)
我重新打样几块板试试 ...
引用 楼主:

小盆友,不要加了二极管,到时又击穿,说二姨家无高手~~~

友情提示:
LZ的电路,就算加了二极管,还是一样会损坏单向可硅管,原因不是门极反向过压, 可硅管内部PN结雪崩击穿,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
因此,建议不要自作聪明,在没有彻底搞清每一个元件具体功能之前,不要任意省略更改。

网友E:
外国人搞的经典电路,有时一个元件的功能可起到数个作用!!!

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到位的!!!

楼主:
各位大哥,谢谢了昂!我改过来试试,先结贴了!要是改过来有问题再反馈

楼主:
怎么给不了分,怎么结贴给分啊?

网友D:
改过来没有?结果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得长时间观察,我的第一个板子用了半年才坏。最近坏的也是一个月。炉子一直连续工作,所以到底效果怎么样,可能最少得几个月才能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些成熟电路那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咱们家的高手很多啊,只是大家的具体情况都不完全一样,有些东西也没有统一的解决之道。若在现场试验还有问题,我再反馈。绝不会也不敢说没高手!:)

网友H:
我用的就是 23楼的经典电路,只是我用MOC3052带替MOC3083,用两个MOC3052串联使用。接的是白炽灯。调光没有问题,但是我的电路会在刚上电或者是断电的瞬间,灯泡会立刻导通一下,然后就恢复正常。请问各位老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是什么原因导致?

还有,我的RC吸收回路中,在调压过程中,电容会发出“嗞嗞”的噪音!这个又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

网友H:
没有下文了??

网友I(2011-07-12):
帮楼上顶下
也盼高手解答了

网友J:
加过零检测切换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2011-08-27):
我的电路用标准电路接上后是没有问题了。我把中间放大级的T1235去掉了,直接按MOC3063上的图,现场用了两个月了,没有问题。

网友K(2013-03-27):
对于可控硅限流电阻及抗干扰电阻的功率及数值选取,求大师给解释解释

网友L(2013-06-08):
可控硅,不太懂。

网友M:
记得在60V电压端口加上防雷器件/压敏电阻之类的,夏天雷电比较多,一下子就打坏了,你以后得天天修。。。

还有可控硅的额定电流要比实际电流大,一般为实际的1.2-1.5倍或者更高。

网友N(2013-09-02):
门极反向并联二极管HER107 我们是这么用的

网友O(2017-08-16):
引用 网友E:
这种菜鸟级的问题,其实也没问题,只是LZ在考二姨家的大虾的智商~~~ :lol

事实上也没啥原因好分析,不是问 ...

我是按照这个电路进行搭建的,现在出现晶闸管爆的现象,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P:
幼儿园的,做个标记

网友Q:
MARK。只搞过最简单的调光台灯

网友R(2022-04-03):
请问怎么通过脉冲变压器获得较大的di/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