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103F3P6问题

楼主(2011-06-02):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以下串口输出问题..
串口波特率是250000BPS  9位无奇偶校验 ,用于DMX512接收发送
如果第9位为0,则是DMX512的同步头,如果第9们为1则是数据,
现在用示波器抓取同步头,用脉冲触发方式,脉宽设置40US,正常情况只能抓到同步步(第9位为0),但有问题的单片机就会出现数据第9位为1也会触发到。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I(void)
{
    /* Deinitializes the UART1  peripheral */
    UART1_DeInit();
    /* Configure the UART1 */
    UART1_Init((u32)BPS, UART1_WORDLENGTH_9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1_MODE_TXRX_ENABLE);

UART1_ITConfig(UART1_IT_RXNE_OR, ENABLE);
UART1_Cmd(ENABLE);

}

串口中断处理

void UART1_RX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18
#endif /* _COSMIC_ */
{
uint
da;
da = UART1_ReceiveData9();
if((da&0x100) == 0)//同步头

{

pointer = 0;

frameok = 1;

UART1_SendData9(0);//

}
else

{

if(pointer==0 )

UART1_SendData9(0x100);//

if(pointer>3)

UART1_SendData9(da);//

if(pointer<512)

Buffer[pointer] = (u8)(da&0xff);

pointer++;

}
}

网友A(2013-08-0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不是很懂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啊   楼主

网友B:
没能帮到你的忙  有点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