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山景的AU784X系列的MCU的GPIO管脚控制问题

楼主(2011-06-03):
最近在用山景的Au7845(内置一个增强型8051核)做点东西,在控制它的GPIO时,控制输出为高之后就不能拉低,控制输入时输入检测到的电平也不对,GPIO作中断使也未成功,我是按照它给的资料和代码照着来做,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山景类似的方案,能否帮忙解答下,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估计配置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谢谢你的的回复,配置是按照他给的说明给的,在控制IO时单独的拉高、拉低是可以的,但是要拉高、拉低反复操作(拉高、拉低之间作了很大的延迟)就不行。

网友B:
用官方提供的I2C器件EEPROM存储器的代码来进行测试和查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