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出错

楼主(2011-06-03):
通讯芯片使用SP3072,通讯速率115200,通讯距离小于1米,(调试阶段)、误码率超高。电路图如下,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A:
高速下最好不要用偏置,同时注意电缆品质。

楼主:
可是我目前在实验室就出现好多错误。我也试验过没有偏置的情况,跟PCB板得布局有关系没

网友B:
1、R74/R75不能太小,特别并联,最好不用
2、SMBJ TVS结电容很大,6V的有2000PF以上,总线高速时波形畸变很厉害

网友C:
我认为R74/R75值太大,偏置要保证差分电压大于200mV,实际上还是大点好,3.3V供电按这种偏置,差分压降才300mV左右,120欧姆是匹配阻抗的话,只能适当减小R74/R75

像LZ这种短距离设备不多的情况,可以不要偏置电阻

网友D:
楼主板子跟什么设备通讯?

你两个设备之间的GND连一起了吗?

网友E:
先进行个仿真

网友F:
建议:先用成品模块实验,成功了后自己改造

网友A:
TVS会影响信号的沿,但不至于到楼主遇到的那样,还是仔细检查电路、电缆和接插件吧。

楼主:
谢谢各位,把终端电阻与上下拉电阻去掉后貌似有所改观。正在试验

网友A:
终端电阻不能去掉,总线很短时,可只加一头。

网友G:
RS485信号工作电压-7--+12V,楼主的末级保护采用SMBJ6.0CA,断态电压太低,TVS管的选型应该选择SMBJ12CA-TP。

网友H:
两片485芯片之间是否共地,可以考虑将两片的直流地连接起来看看。另外如果两边都增加偏置电阻的话,注意阻值不要太小。另外如果两端的连线长度较短的话,如果终端电阻选择不好也会导致出现问题,这么短的距离可以考虑取消终端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大侠,学习了。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软件上进行更改了。

网友I:
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