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的功率问题

楼主(2011-06-03):
请问各位大侠
              光电二极管中光功率和最大功耗的区别?
小弟有急用!!!谢谢!!!

网友A:
光电二极管基本不做功率元件,只用了做信号检测使用。

至于光功率,可能指光电二极管输出对应光照度等的意思 吧

楼主:
嗯,谢谢!我是说红外发射二极管,它的发射功率是发射功率还是最大功耗呢?

网友A:
嗯,谢谢!我是说红外发射二极管,它的发射功率是发射功率还是最大功耗呢?
引用 楼主:

发射功率

楼主:
刚才说错了,是光功率和最大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