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两线制 4~20mADC标准信号转换成一个开关量信号呢?

楼主(2011-06-03):
大于某个值就输出高电平,低于某个值输出低电平

网友A:
用运放做一个比较器

网友B:
取样电阻,变为电压信号,用比较器来判断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得先放大一下再比较?毕竟信号太小,然后就是比较的时候最好不要用过零比较,用迟滞比较。

网友C:
用个TL431就搞定

网友D:
变为电压 加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