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货

楼主(2011-06-03):
这个器件有啥用??

网友A:
双二极管。
例如,输入信号箝位到电源和地。

网友:
元器件是死的,人是活的,关键看人怎么使用了(你我同样受用啊,呵呵)
也可以把3脚当作控制位,来开关1,2之间的二极管,2脚得到不同的信号

网友B:
应用看你想怎么样用了,你也可以只当一个普通二极管也可以啊。

例如,有一些带电池的产品,为了对电池和电源进行切换,可以用这个双二极管,这样可以省略很多生产的麻烦。

网友C:
什么型号啊?这东西电流大不?好像很好用啊

什么型号啊?这东西电流大不?好像很好用啊

楼主:
板子上3脚悬空

网友D:
一般的单片机IO口的箝位结构就是这样的

网友:
板子上3脚悬空
引用 楼主:

两种可能:
1、板子可能有过孔,而过孔在元器件下面,盖住了;
2、有可能就是把他作普通二极管用的,如果这样的话,板子上其他地方肯定还有这个元件,方便采购

楼主:
对啊,板子上一共两个
没过孔,我拆下了,那他为啥不用普通二极管啊

楼主:
就是左边那两个 ,为啥走三重线

网友E:
保密用的:lol

网友F:
应该是普通二极管,用两个来做成桥式整流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好像不对,如果3脚为高,那不管1脚如何,2脚都是比3脚低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H:
好像不对,如果3脚为高,那不管1脚如何,2脚都是比3脚低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引用 网友G:

不排除有些时候,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在另一个帖子看过高手们的分析,都挺有道理。
走三根线和一根线,在原理上是一样的,但为什么会这样走法,应该是从提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的角度来出发的,至于原因,我说不清楚;
两个器件的用法是否都一样,如果不一样,可能就是为了统一型号、方便采购;如果一样,就要好好分析了,是不是就想得到两个二极管串联的效果,还得从整体分析。

网友I:
这个器件本人正使用中

网友:
先试试用二极管最基本的用法能否分析的通

网友J:
钳位二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