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输入调节装置

楼主(2011-06-03):
大家好!
本人想在L线串联一个调节装置,改变变压器初级电压,从而改变次级电压!

请问是否有现成的调节装置(不能是调压器,体积太大),用了调光开关测试,但不行,很快调光开关就坏了!这装置要求能通过1A就可以了!

请各位提建议!
先谢了!

网友A:
用调压器是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
2楼!你好!
调压器体积太大了!
不方便用于产品上呀!

网友A:
交流调压颇复杂。要体积小,只能考虑开关电源,但估计你还搞不了。
如果调压范围不大,而且允许负载变化,可以在变压器初级串联电感,类似电风扇调速那样的方法。

网友A:
实际上,最简单的调压方法,是变压器次级抽头,用继电器或者双向晶闸管切换。

网友B:
必须“在L线串联一个调节装置”???

如果是必须串联的话,那就去买个以前老式吊扇用的电感式调速器,或者用开关切换布通数目的电感式镇流器也可以。

注意:
必须是老式电感式的的,现在普遍采用的电子调速器或者电子镇流器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B:
当然,如果允许接零线,当然还是有限考虑购买成品调压器。

网友C:
估计你用的调光开关就是台灯上的哪种,使用晶闸管控制可控硅的。这种控制灯泡还行,如果要用在你的电路上,估计够呛,
不过你可以买哪种用单片机控制的调光开关,带有输出电压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