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实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03):
你的电路是射极输出,三极管永不能饱和。
要饱和,可以将负载放到集电极,但这样控制信号与负载两端电压是反相关系。

网友B:
你的单片机引脚出来后的限流电阻太大了·
3极管是电流放大,只有当电流足够大才能达到饱和。
另外单片机引脚,本身提供的电流是很小的,若要求3极管饱和,可能需要添加上拉电阻。

网友C:
或者,你换高电平驱动,三极管用8050
再或者,8550后端在加个8050  应该看的懂的

网友D:
2L说的很清楚了,这种接法不可能完全饱和导通,因为e极电压必须大于b极电压三极管才通,所以e、c极之间一定有压降,再说LZ的电路不饱和导通也没有关系,只要电流够驱动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E:
可以参考这个图

网友F:
射极跟随器的结构,对PNP管而言,射极电位永远比基极电位高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