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种场郊应管能直接驱动交流220V/6A吗?

楼主(2011-06-03):
常用场郊应管控制交流的方式都是经过整流的,有没有哪种可以像可控硅一样控制的场郊应管呢?

网友A:
两支管子反向串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人这样干过吗?呵呵,觉得好难控制。。。

网友A:
3楼:
当然有人这么干过。
两支管子串联,可以全控,即可以控制其导通,也可以控制其关断。这比晶闸管只能半控强,而且速度很快。当然,成本高得多。

楼主:
我是用来控制AC220,这样做,两去MOS管的压降会不会比晶闸管还要高?
我想要利用MOS管低压降的特点,这样在它上面产生的温度会低一些

网友B:
我做的控制交流电机正反转,请参考;欢迎高手给出提出改进方法交流电机正反转驱动

网友C:
LS的电路,当MOS管关断的瞬间,MOTOR上的电感会产生反峰电压,可能会击穿MOS管的。

网友C:
MOS管上并联:二极管、电阻、电容并大电阻的串联吸收回路。

网友D:
我是用来控制AC220,这样做,两去MOS管的压降会不会比晶闸管还要高?
我想要利用MOS管低压降的特点,这样在它上面产生的温度会低一些
****************************************
你看一下MOS管的导通电阻是多少不就知道压降是哪个高了

网友E:
3楼:
当然有人这么干过。
两支管子串联,可以全控,即可以控制其导通,也可以控制其关断。这比晶闸管只能半控强,而且速度很快。当然,成本高得多。 ...
引用 网友A:

能否给个图看看,俺第一次见这样用,恐怕MOS的驱动也会很麻烦,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