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8F54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1-06-03):
CLKCON=0X80;
CLKCON|=Bin(00001000);  //OP_OSC=011 RCON=1
//while(CLKCON!=0X84);//待系统时钟工作正常
NOP();
NOP();
NOP();
CLKCON|=Bin(00000100);       //FS=1
                       //选择内部RC

这样设置对吗?。我这样芯片没有工作,是怎么回事,还有那个要延时的,怎么延时了,哪位大虾解决下 或者给个样程,谢谢了

网友A:
这样的。我不知道您到底要干什么,但是我猜是不是您在外接32K cyrstal的情况下,打开内部RC,让程序运行RC 频率,是不是这样?程序应该可以啊,程序不工作是怎么讲?你加了3个NOP延时,对于RC来说,足够了应该。你OP_OSC选择了没有?

楼主:
我是想用内部晶振,我已经是按照说明书上的那么做了 但是程序就是不工作,但是转到外部晶振就可以的了,因为我想把板子缩小,就想用内部,但是不行啊,你说的代码我都选了,你说的那些设置我都用了啊,不知道你有设置内部时钟的样程吗,我可以参考下,

网友A:
直接选择internal RC可否正常工作?

楼主:
也是不行的啊,你有样程吗,,参考下,主要是延时啊,现在连中断都进不去了哦,延时肯定不行了啊

网友B:
新手路过 求教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能用那个延时,但是还是想请教版主下,88F54的内部晶振的误差是多大,我的达到了20%左右了啊,偏差太大了啊,我用定时器100US中断,但是测出来的只有72US啊,不敢用哦

网友A:
常温1%,你的72us不对吧,你测试错误了。

楼主:
没那么小的把 ,唉 就这样了 用外部了,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C:
应该是程序错误,内部RC的精度还可以,UART通信没有问题。

网友A:
没那么小的把 ,唉 就这样了 用外部了,还是谢谢、你了
引用 楼主:

常温1%,应该是保证的

网友D:
嗯是这样的

网友D:
常温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