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LED驱动

楼主(2011-06-03):
本人现要设计一款400W LED恒流驱动板,灯珠压降是70V左右,电流6-7A,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看见t叔,就有好书

网友B:
要看具体要求:
1.输入是220V,110还是全电压范围.
2.是否需要隔离.
3.成本优先还是性能优先.
不同的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案.

楼主:
4# caner_hn 性能优先,我现在只是要设计一块驱动板,然后有一块控制板来调光,用DMX信号控制,不需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