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LM3S9B96后出现CPU is not halted!

楼主(2011-06-03):
我的板子就是没有接RST(15PIN),而且Jlink的固件也更新为4.26了。

网友A:
你手动多复位几次,开关电源多次试试

楼主:
我的复位连到一个按键上了,用线焊到JTAG上也是这样。好奇怪啊!

网友B:
手动复位一样的效果

楼主:
没有效果啊!

网友B:
能否读出芯片ID号?

楼主:
用IAR在jlink->reset中选择connet during reset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