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PROTEL DXP快捷键

楼主(2011-06-03):
1、 设计浏览器快捷键:
鼠标左击                         选择鼠标位置的文档
鼠标双击                         编辑鼠标位置的文档
鼠标右击                         显示相关的弹出菜单
Ctrl+F4                          关闭当前文档
Ctrl+Tab                         循环切换所打开的文档
Alt+F4                           关闭设计浏览器DXP
2、 原理图和PCB通用快捷键:
Shift                           当自动平移时,快速平移
Y                               放置元件时,上下翻转
X                               放置元件时,左右翻转
Shift+↑↓←→                  箭头方向以十个网格为增量,移动光标
↑↓←→                        箭头方向以一个网格为增量,移动光标
SpaceBar                        放弃屏幕刷新
Esc                             退出当前命令
End                             屏幕刷新
Home                            以光标为中心刷新屏幕
PageDown,Ctrl+鼠标滚轮          以光标为中心缩小画面
PageUp, Ctrl+鼠标滚轮           以光标为中心防大画面
鼠标滚轮                        上下移动画面
Shift+鼠标滚轮                   左右移动画面
Ctrl+Z                           撤销上一次操作
Ctrl+Y                           重复上一次操作
Ctrl+A                           选择全部
Ctrl+S                           保存当前文档
Ctrl+C                           复制
Ctrl+X                           剪切
Ctrl+V                           粘贴
Ctrl+R                           复制并重复粘贴选中的对象
Delete                           删除
V+D                              显示整个文档
V+F                              显示所有对象
X+A                              取消所有选中的对象
单击并按住鼠标右键               显示滑动小手并移动画面
点击鼠标左键                     选择对象
点击鼠标右键                     显示弹出菜单,或取消当前命令
右击鼠标并选择Find Similar      选择相同对象
点击鼠标左键并按住拖动           选择区域内部对象
点击并按住鼠标左键               选择光标所在的对象并移动
双击鼠标左键                     编辑对象
Shift+点击鼠标左键               选择或取消选择
TAB                              编辑正在放置对象的属性
Shift+C                          清除当前过滤的对象
Shift+F                          可选择与之相同的对象
Y                                弹出快速查询菜单
F11                              打开或关闭Inspector面板
F12                              打开或关闭List面板
3、 原理图快捷键:
Alt                              在水平和垂直线上限制对象移动
G                                循环切换捕捉网格设置
空格键(Spacebar)                 放置对象时旋转90度
空格键(Spacebar)                 放置电线、总线、多边形线时激活开始/结束模式
Shift+空格键(Spacebar)           放置电线、总线、多边形线时切换放置模式
退格建(Backspace)                放置电线、总线、多边形线时删除最后一个拐角
点击并按住鼠标左键+Delete        删除所选中线的拐角
点击并按住鼠标左键+Insert        在选中的线处增加拐角
Ctrl+点击并拖动鼠标左键          拖动选中的对象
4、 PCB快捷键:
Shift+R                          切换三种布线模式
Shift+E                          打开或关闭电气网格
Ctrl+G                           弹出捕获网格对话框
G                                弹出捕获网格菜单
N                                移动元件时隐藏网状线
L                                镜像元件到另一布局层
退格键                           在布铜线时删除最后一个拐角
Shift+空格键                     在布铜线时切换拐角模式
空格键                           布铜线时改变开始/结束模式
Shift+S                          切换打开/关闭单层显示模式
O+D+D+Enter                      选择草图显示模式
O+D+F+Enter                      选择正常显示模式
O+D                              显示/隐藏Prefences对话框
L                                显示Board Layers对话框
Ctrl+H                           选择连接铜线
Ctrl+Shift+Left-Click            打断线
+                                切换到下一层(数字键盘)
-                                切换到上一层(数字键盘)
*                                下一布线层(数字键盘)
M+V                              移动分割平面层顶点
Alt                              避开障碍物和忽略障碍物之间切换
Ctrl                             布线时临时不显示电气网格
Ctrl+M                           测量距离
Shift+空格键                     顺时针旋转移动的对象
空格键                           逆时针旋转移动的对象
Q                                米制和英制之间的单位切换
下面是自己加的,有些可能与上面重复!
Ctrl+Alt   =   拖动元件
File/Annotate   =   编排元件序号
Edit/Set Reference/Location   =   放置原点
Ctrl+F   =   查找元件
进行库编辑时最好取与原理图编辑箱体的栅格精度。
100mil = 2.54mm
O+L   =
O+P   =
O+B   =
D+R   =
P+T   =   画导线
S+P   =   选择连接的物体
Q     =   mil与mm的转换
Ctrl+M   =    测量距离
Ctrl+D   =
File/Fabrication Outputs/Gerber Files  =  输出底版文件

网友A:
还有好多没有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