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实际电压源并联、实际电流源串联的后果!

楼主(2011-06-03):
最近在看电路的基础知识,看到电压源与电流源的串并联知识时遇到不懂。

理想电压源的内阻为0,所以不同电压的直流电源是不能并联的,否则就会产生极大的电流(U1-U2)/0,连接导线会被烧毁,电源也因电流过大受损。

理想电流源的内阻是无穷大,所以不同电流的电流源不能串联,否则在电流小的电流源上的电压将是无穷大。

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呢?

实际电压源可看成理想电压源串联一个很小的内阻,

实际电流源可看成理想电流源并联一个很大的内阻。

如果实际电压源并联,实际电流源串联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http://iask.sina.com.cn/b/17411748.html这个网址里面有人解答了,但是不是很明白,而且这个网页里面好像有两种答案,也不知道哪种才是正确的。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能解释一下,最好能通俗一点。先谢谢了。

网友A:
即然是理想电压(流)源,那么直接并(串)联, 只要确保电压(流)一样,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A:
实际的电压源并联,注意一下均流就好了,电流源串联原则上也是做均压,稍难些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但是我更想知道的是不同电压值的实际电压源并联,其实在实际应用中会用到吗?是否可以并联呢?如果可以的话,输入值会是怎样的?
实际电流源串联呢?

网友B:
不同电压值的电压源并联,电压值高的就是电源,电压值低的就成负载了,而且电压源内阻都相当小,这样搞不用接负载,电源之间的电流就相当大了 ,当然可以做均流解决,即使是电压值输出一样的电源直接并联,也是不合理的,你电压可以调成很一致,但各电源内阻不可能一致,这样使用起来不会产生电源成负载的情况,但输出功率是不均衡的

网友B:
实际电流源串联,如果电流不致,会导致电压升高,但实际中电流源一般是受控的,电压都有个限度

你用常见的带CC CV模式的线性电源做下实验就明白了